变压器投入运行前为什么要检查瓦斯继电器?

楼主(2013-09-08):
     800千伏.安及以上的变压器,一般都装有瓦斯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有两对常开的上、下接点,上接点的功能是:1.当变压器的油面过低时,它即闭合并发出信号,以使运行人员能及时发现油位过低和立即进行补充注油;2.当变压器内部缓慢地产生气体时,由于气体首先积聚在瓦斯继电器的上部,当气体数量达到一定值后,上接点即闭合并同时发出信号,以使运行人员能及时收集气体,分析该气体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加强对变压器的检查和监视,以保证变压器安全运行。下接点所起的作用是:当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如短路)时,绝缘物(固体的或液体的)燃烧生成大量气体,此时有一定压力的气体和油流便会急剧地涌向瓦斯继电器,于是下接点闭合并立即切断电源,从而可以防止故障蔓延、扩大。
    因此,在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应检查瓦斯继电器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内部有无气体。若有气体,应先行放尽,并检查上接点是否准确发出信号。至于下接点,如果是用跳闸压板切换,则应检查压板是否放好。此外,还应检查瓦斯继电器的联通管,确认在沿气体流动方向该联通管具有一定的向上坡度,以保证缓慢流动的气体能到达瓦斯继电器而不致在该管道内停留或积存。

网友A:
两对常开的上、下接点

这里的上下,是说瓦斯继电器触点的空间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对常开的上、下接点 这里的上下,是说瓦斯继电器触点的...

是的。通过浮子的运动,启动开关触点。上接点是上开关系统磁触点式干簧管,下接点下开关系统磁触点式干簧管。

网友B:
没有实际见过瓦斯继电器啊。

网友C:
我们曾犯过一个低级错误,瓦斯继电器里的油都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