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10C与松下FPX-C40T通讯

楼主(2013-09-08):
步科MT4310C与松下FP-X C40T连接时,已通讯上了,寄存器DT能写入PLC,但辅助继电器R却不能写入,并且PLC中R是整数,为什么在触摸屏上R却成了有小数点,且触摸屏上R的格式范围为DDDDD.H(0~32767.f)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16位的意思,如WR0是R0——RF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PLC上的寄存器在触摸屏上是DDDDD.H的格式,例:R13在触摸屏中就应写为R1.3

网友A: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你最后使用的那种意思  如用R1F,就写成R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