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小天鹅洗衣机坏了,求电气图纸一份

楼主(2013-09-08):
家里小天鹅洗衣机坏了,求电气图纸一份,型号待查!时间比较久,型号都不见了,不过就是那种老式的全自动洗衣机,哪位有其电气原理图呢?万分感激!

官网比较垃圾,这些民用的玩意,居然说明书都没有下载!更别谈图纸了!

网友A:
我和女同事那些事——洗衣机维修实录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873_1.shtml

要什么图,直接看哪儿坏了,换元件换版就行了。

网友B:
洗衣机的元器件比较简单,分析下具体原因自己基本可以判断维修

实在不行可以联络官方客服

小天鹅洗衣服的客服电话400-822-8228

网友C:
小天鹅现在质量不太好啊,说明书超简单,坏了<此处内容被屏蔽>修服务比较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和女同事那些事——洗衣机维修实录http://bbs...

  其实这个电路图不是太复杂, 小天鹅洗衣服的客服电话400-822-8228

网友E:
洗衣机的电路不复杂,一般就是电机那块有问题,或皮带

网友F:
像小诚学习吧,自己搞,不行就换

网友G:
动手看看再要图。要不怎么进步啊!

网友H:
全自动套筒洗衣机离合器易坏,弹簧断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I:
坏的种类很多,建议上型号,简单叙述一下故障现象,一般大家帮助分析,有条件的话上照片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