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伺服系统

楼主(2013-09-08):
请问下步科CD伺服和ED伺服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选用CD伺服,什么时候选用ED伺服?谢谢

网友A(2013-12-27):
CD传统的脉冲型伺服,通过脉冲的方式或者模拟量控制。

在与西门子300系列PLC采用DP总线通信时可采用E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