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下载程序

楼主(2013-09-08):
麻烦大侠们,急求台达的DOP-B10E615型号的屏怎么通过数据线或者U盘上传和下载程序,谢谢谢谢!

网友A:
建议,找份手册看一下,一般都介绍下载和上传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份手册看一下,一般都介绍下载和上传程序的。

我有手册,但是上面写的太笼统了,而且没有U盘的上传和下载程序的方法!

网友B:
USB线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C:
人机背面是否有一个"SYS"?拿一字螺丝刀碰一下;即可进人“系统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