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和接地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楼主(2013-09-08):
零线与地线被人们混为一谈,有人认为零线就是地线,反之,地线也就是零 线。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零线与地线有什么区别呢?

  零线与地线并不是同一概念,零线是中线的俗称,是电力部门提供的工作线 路。就是说我们每家每户使用的两线照明线路,一线称相线(火线),另一线则是 中线(零线)。目前电力系统的供电方式绝大部分是采用三相四线制。为减小电能 的损失,在输电过程中采用远距离高压输电,即三相输电,到城镇通过变压器降 为市电单相 220V 和三相 380V 供给不同的用户,中线(零线)就是三相高压输入 变压器变为四线低压供给用户的工作线路之一。

  地线是接地装置的简称, 地线又分为工作接地和安全性接地,其中安全性接 地又可分为保护接地、防雷击接地和防电磁辐射接地。

  1工作接地

  是用它完成回路使设备达到性能要求的接地线。如六、七十 年代农村家家户户使用的广播有一根地线,而且接地处要经常用水淋湿。工作接 地是把金属导体铜块埋在土壤里,再把它的一点用导线引出地面,这就建成了接 地系统,地线要求接地电阻≤4Ω。

  2保护接地

  为防止人们在使用家电及办公等电子设备时发生触电事故而 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 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的金属外壳都设有接地线,如其绝缘 损坏外壳带电,则电流沿着安装的接地线泄入大地,以达到安全的目的,否则会 给人身安全造成危害。用电规程规定保护接地电阻应≤4Ω,而人体的电阻一般大 于 2000Ω,根据欧姆定律,绝缘损坏时通过人体的电流仅为总电流的 1/500,从 而起到保护作用。(电压越高,人体电阻越小,也就是说,在大电压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你成了地线,电流回从你的身体上泻下)

  3防雷击接地

  为防止在雷雨季节,高大建筑物,各类通信系统以及架于 建筑物上的各种天线和其它一些设施被雷击,需加装避雷针,然后用导线将其引 到安装的防雷击接地系统。

  4防电磁辐射接地

  在一些重要部门为防止电磁干扰,对电子设备加装屏 蔽网,安装的屏蔽网要接入相应的接地系统,并要求接地电阻≤4Ω。 除上述接地系统外有人提出“保护接零”接地法。所谓“接零”就是将各类电器 的金属外壳、构架与供电线路的零线相连,当电器绝缘损坏,火线碰外壳时形成 短路,熔丝迅速熔断以达到电源断开。然而,采用“保护接零”时,零线必须重复 接地,而且接地电阻≤4Ω。否则是极其危险的,不做(零线)重复接地,当零线干 线断开,电器外壳就带电(火线),此时,当人站在地上触摸到电器外壳与大地形 成回路,就会发生触电事故。因此,采用“保护接零”零线必须重复接地,实际上 “保护接零”在安全用电规程中不允许的,就是将零线与地线混为一起。

  5 保护接地

  目前都是针对专用电子设备而言,一般家庭只有两线插座, 没有地线, 各种电器不便于保护接地,所以有的家庭把家用电器外壳的接地线接 到自来水管或暖气管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方法。对一幢楼房来说,当一家接自来 水管或暖气管的电器发生故障时,可能会使整个楼房的自来水管或暖气管带电, 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主要区别是:

  (1)保护原理不同 保护接地是限制设备漏电后的对地电压,使之不超过安全 范围。在高压系统中,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使电 网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 保护接零是借助接零线路使设备漏电形成单相短路,促 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动作, 以及切断故障设备的电源。 此外, 在保护接零电网中, 保护零线和重复接地还可限制设备漏电时的对地电压。

  (2)适用范围不同 保护接地即适用于一般不接地的高低压电网,也适用于采 取了其他安全措施(如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保护接零只适用于中性点 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

  (3)线路结构不同 如果采取保护接地措施,电网中可以无工作零线,只设保 护接地线;如果采取了保护接零措施,则必须设工作零线,利用工作零线作接零 保护。保护接零线不应接开关、熔断器,当在工作零线上装设熔断器等开断电器 时,还必须另装保护接地线或接零线。

  三相五线制中五线指的是:3 根相线加一根地线一根零线。一般用途最广的低压 输电方式是三相四线制, 采用三根相线加零线供电,零线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 接地,电压为 380/220V,取任意一根相线加零线构成 220V 供电线路供一般家 庭用,三根相线间电压为 380V,一般供电机使用。

  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 场所。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跟"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使用时, 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 上它们都是 0 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 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 飘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的,甚至损坏 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 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 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 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 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 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保护地线是为了保证设备操作者的安全,在设备的外壳与大地可靠的连接起来, 然后通过导线连接到公共接地点。保护接零是与变压器接地点连接在一起,设备 只要保护接地就可以了。三相四线:三相电源,分别用三种颜色的线来表示,A 相黄色线,B 相绿色线,C 相红色线,接地线,双色线。在此系统中没有零线。 也就是说没有 220V 电源(具体的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接地系统) TN 还是 TN-C。

  三相 5 线就是比四线多出一根蓝色线, 它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 能提供 220V 电源。

网友A:
“零线就是地线,反之,地线也就是零线”,一些错误的且又是传统的认识还很根深蒂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线就是地线,反之,地线也就是零线”,一些错误的且又...

 是的我们公司有一台镗床零线和地线接一起地线用的2.5平方的线都烧着了。挺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线就是地线,反之,地线也就是零线”,一些错误的且又...

 谢谢啦!

网友D:
实际上他们都接入到大地,只不过接地点不同,保护接地是就近接地,N线从变压器出来就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