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温控仪显示异常

楼主(2013-09-08):
我们用的是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的立式恒温设备(带鼓风功能),现在是换上一个显示温控仪,型号XMTD-8222 精宏版本的。当设定温度在90度时,显示温度在86-88°,总之超不过90度还有下降的迹象。当温度设定105度时,设备加温到105度就开始跳跃性显示,有110、127、135、105、118等上下波动且时间几乎在1秒左右。请问这是传感器的原因还是仪表问题?

网友A:
俄不知道鸟 。。。。。。俄是来取暖的 。。。。。。。

网友B:
应该是表的问题。精度不是很好,且自调节功能差。换一块,检查表的分度号与温度传感器是否一致。

网友C:
   “设备加温到105度就开始跳跃性显示,有110、127、135、105、118等上下波动且时间几乎在1秒左右”,感觉这是表的稳定性差,性能问题。

网友D:
可能是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恒温设备内部温度循环控制系统的问题导致温度不稳忽冷忽热,温度分布不均。

网友E:
应该是传感器问题。

可以用两台仪表一起使用看看,

楼主:
 怎么没人给建议看看表的设定。没有说明书现在实在难为。传感器拆卸也不方便且看不到相关信息,仪表也是。安装上去就不容易拆卸下来了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问题,返回值信号不稳定,还有就是温控仪也有可能,一个个排除。

网友G:
描述不清楚,无法正确判断,都有可能。

网友H:
温度跳跃性的显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温控表的外部接线端子与内部的控制线路板接触不良,可以把线路板抽出来,再插接一下;二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I:
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温控器,或者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输入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J(2013-10-23):
参数设置的问题。此类仪表,都是成熟产品,如果坏了,你是不能使用的。温控的PID参数设置好了,就可以稳定工作。

出现显示跳跃,或专业一点说,叫做震荡,就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参照PID参数设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