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安全经济运行的十大认识误区

楼主(2013-09-08):
锅炉运行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参与这类工作的有关人员由于接触时间上的差异导致认知程度的不同,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这里本人通过向车间、工段内各位领导和众多老师傅的讨教交流,借鉴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心得,浅析以下十个认识误区,以便那些负责生产调配的有关人士能澄清模糊认识,提高对锅炉操作专业技术的了解,实现锅炉机组的安全经济运行。

  十大误区:

  误区之一:蒸汽压力越高越好

  锅炉蒸汽压力的选定,主要取决于用户的需要。汽压低,对承压部件的安全有利,能耗也低,但蒸汽的品质就差,热焓低,湿度也大,甚至难以满足消毒、杀菌、培养、采暖和发电的需要。而汽压过高,能耗就高,相应的用汽设备、管系及阀门承受的压力也高,维护保养要求也高一些,蒸汽生产、输送过程中的散热、泄漏损失也大。同时,高压蒸汽携带的盐分随着汽压升高而加大,这些盐分使水冷壁管、烟管、锅筒等受热面结垢、过热、起泡、堵塞甚至爆管的可能性加大。蒸汽盐分进入汽轮机会使汽轮机通流面积减小,内效率降低,严重影响传热。

  因此,司炉工必须按照规定的工作汽压操作,根据用汽单位实际用汽工况调整蒸汽压力大小,一般工况下杜绝汽压骤升骤降,(特殊工况除外)允许汽压在短时间内的正常缓冲调整波动值为0.05~0.15MPa。

  误区之二:锅水水位越高越安全

  有人认为水位高一些,锅炉就不容易缺水,安全性就有保障。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水位过高,蒸汽湿度加大,蒸汽品质不良,就会危害用汽设备和生产。对工业锅炉来说,消毒或培养用汽含湿量大,蒸汽中的盐分也加大,轻则消毒或培养时间长,耗汽量加大,效果不佳,降低培养产量;重则达不到消毒的目的或培养的生物制品污染报废,甚至发生管道、设备水冲击。对电站锅炉而言,蒸汽含湿量大,汽轮机末级叶片将受到冲蚀,还有可能出现锅内汽水共腾,严重时发生水冲击,危害设备及人身安全。因此,锅水水位应保持在±50mm为好。

  误区之三:燃料加得越多越好

  有人认为煤加得越多产汽量就越大。殊不知过多的煤进入炉膛,效果会适得其反。煤与空气的重量比宜为1∶9.14。当空气量一定而燃料量过多时,炉内就会产生大量的不完全燃烧物,如一氧化碳等。人们常常见到炉膛火焰发暗、无力,且烟囱冒黑烟,大都是这个原因。严重时,煤粉炉会出现灭火,所以,燃料与风量的配比应调节得当,通常可通过看火、看烟色、看氧量表指示来确定。当炉内火焰呈亮黄色,烟囱冒淡灰色烟,汽压稳定,表明风煤配比适当,燃烧情况良好。

  误区之四:煤粒越细越好

  从燃烧角度看,煤粒越细就越易与空气形成良好混合,燃烧越完全。对工业锅炉来说,过细的煤进人炉膛,就会出现:①燃煤一烧即烬,燃烧不稳,炉膛容积热负荷难以持续稳定;②从炉排间隙等处的漏煤损失加大;③炉排必须全速前进,电耗增加;④煤灰飞扬,燃料损失增大。所以在使用细颗粒煤时,必须视原煤水分的多少,对原煤掺水、打团后再送入炉膛。若能在燃用该煤8~12h前喷水,使水分渗透到煤粒内部则更好。掺水后所产生的水蒸汽是三原子气体,它能强化烟气辐射,有利于着火,并减少排烟热损失。

  误区之五:炉排行进速度越快越好

  一概而论,说炉排行进速度越快越好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锅炉负荷大,燃料供给量就必须相应增多,这时,煤闸板门已全开,炉排的行进速度就应加快。但当热负荷需求量不大时,在风量一定的情况下,炉排行进速度过快,炉膛会出现缺氧,火焰发黄、变暗、不稳,热损失增加。因此,煤的颗粒、湿度、灰分过大及煤层过厚时,都切忌投入较高的炉排速度。

  误区之六:拨火越多越好

  拨火是工业锅炉常用的人工操作方法。通过拨火,可以消除火口、减少脱火并使炉膛火床平整,燃烧均匀、强烈。但过多的拨火,反而会降低综合热效率。这是因为拨火时,会造成大量的冷空气进入炉膛,降低炉膛断面火焰的平均温度。同时,使排烟热损失加大,烟囱冒黑烟次数增多,污染环境。另外,拨火时,工作人员也易受到火焰辐射、烫伤,炉膛耐火层也易被拨火工具所损坏,加重筑炉维修工作量。所以,拨火要根据需要进行,尽量少拨为宜。

  误区之七:炉膛负压越大越好

  燃煤炉炉膛运行负压应维持在10~20Pa。负压过大将导致:①炉膛漏风增加,排烟热损失增大;②风机电耗加大;③飞灰对沿程受热面的磨损加剧;④降低炉膛燃烧热效率。炉膛负压是反映煤炉燃烧工况正常与否的重要参数之一。运行中,炉膛负压变正,甚至加大引风仍难以维持炉膛负压,则表示引风系统故障或炉膛水冷壁管、过热器等汽水泄漏;炉膛灭火,则首先反映的是炉膛风压表剧烈摆动并向负方向甩到头。因此,炉膛负压必须按规定运行,否则应查明原因。

  误区之八:排污时间长些好

  这里所讲的排污仅指定期排污而非连续排污。定期排污主要是指排除锅炉底部的存渣、污垢和腐蚀产物,减轻炉管结垢,防止堵塞,降低锅水含盐量,强化传热效果。有人就认为,排污时间越长,锅底杂质就会排出得越多,排污的效果就越好,其实不然。排污时间过长,一则浪费大量热量,影响供热汽压;二则对锅炉水循环不利,严重时还会发生水冷壁管爆破。因此,定期排污必须按照“勤排、少排、均匀排”的原则进行,设专人操作。一般规定每八小时至少排污一次,每次排污时间不得大于30s,严禁超时。

  误区之九:油位越高越好

  锅炉辅机中有不少旋转机械,而其油位的正常,对其使用寿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运行人员图省事,注油过多,认为高油位运行,润滑冷却效果会更好,其实非也。一般油位应在油标高度的2/3~1/2处为宜。油位过高易造成油箱发热,漏油加重,机械故障增加。

  误区之十:排烟温度越低越好

  排烟温度低,表明锅炉排烟余热利用情况良好,但排烟温度过低,就可能有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它包括:①排烟温度测点处有冷风进入,使得所测数值偏低;②烟道过剩空气系数太高;③锅炉运行负荷太低;④燃烧不良,炉膛温度过低;⑤尾部过热器、再热器、省煤器、空气预热器等泄漏。排烟温度降低后,就会造成尾部受热面管壁低温硫酸腐蚀、溃烂、穿孔的严重后果。所以,维持正常的排烟温度应符合该锅炉的设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