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大型变压器事故的技术措施

楼主(2013-09-08):
一、预防变压器绝缘击穿事故

  1.防止水分及空气进入变压器

  (1)变压器在运输和存放时必须密封良好,在安装过程中以及运行中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进水;在安装中必须特别注意高于油枕油面的部件,如套管顶部、防爆膜、油枕顶部和呼吸道等处的密封应确实良好,并进行检漏试验,每年结合检修,应检查这些部件的密封情况。

  (2)强油循环的变压器,在安装时应保证本体及冷却系统各部位的连接密封良好。密封垫应安装正确,保持完好,制造上有缺陷的应处理好,例如潜油泵的胶垫、进油阀门杆的密封盘根、压差继电器的连接管等。更换胶垫时,对性能不明的胶垫材料应取样作耐油试验。

  (3) 水冷却冷油器和潜油泵在安装前应按照制造厂的安装使用说明书对每台作检漏试验。几台并列运行的冷油器,最好在每台潜油泵的出口加装逆止阀,以免备用冷油器中的油流倒向。运行中和备用的冷油器必须保证油压大于水压。潜油泵进油阀应全部打开,而用出油阀调节油的流量以避免负压。运行中应定期监视压差继电器和压力表的指示以及出水中有无油花(每台冷油器应装有监察出水中有无油花的放水阀门)。北方应采取措施防止冷油器停用时铜管冻裂。

  (4)防爆筒应与油枕连通或经呼吸器与大气连通。定期排放油枕内下部积水。

  (5)呼吸器的油封应注意加油维护,保证畅通。干燥器应保持干燥。

  (6)220千伏及以上的变压器应采用真空注油以排除线圈中的气泡。110千伏的变压器应积极创造条件采用真空注油。

  (7)变压器投入运行前特别要注意排除内部空气,如高压套管法兰、升高座、油管路中的死区、冷油器顶部等处都应排除残存空气。强油循环变压器在安装完毕投运前,应启动全部冷却设备,将油循环较长时间,使残留空气逸出。

  (8)从油枕带电补油或带电滤油时,应先将油枕中的积水放尽。不应自变压器下部注油以防止将空气或将箱底水份、杂物等带入线圈中。

  (9)当轻瓦斯发信号时,要及时取气(即使是空气)判明成份,并取油样作色谱检查,查明原因,及时排除故障。

  2.防止焊渣及铜丝等杂物进入变压器

  (1)变压器在安装时应进行吊罩检查,清除内部残存的一切杂物,尽可能用油冲洗铁芯和线圈。有条件和必要时应吊芯,以便彻底清除箱底杂物。导向冷却的变压器应注意清除进油联箱中的杂物。

  (2)安装前应将油管路、冷油器和潜油泵的内部清理干净并用油冲洗。

  (3)净油器应安装正确。要采取措施防止净油器中的活性氧化铝或硅胶冲入变压器内。对已发生冲入了氧化铝或硅胶的变压器,应尽早安排检修处理。

  (4)为避免铜丝滤网冲入变压器内,应将铜丝网换成烧结式过滤网·[可参照沈阳变压器厂(76)检字97号文的要求]。对已发现有铜丝网冲入的变压器,应尽早安排检修处理。

  3.防止绝缘受伤

  (1) 变压器在吊罩时应防止绝缘受到损伤,特别要注意内部绝缘距离较为紧凑的变压器,勿使钟罩砸伤引线和支架,为此可考虑在起吊钟罩时装置不使其走偏的隐钉。在安装高压套管时应注意勿使引线扭转,不要过分用力吊拉引线,使引线根部和线圈绝缘受伤。如果引线过长、过短,则应予以处理。套管下部的缘橡筒围屏,应按制造厂的图纸和说明安装,要防止引线砸及围屏使绝缘距离不够,检修检查时严禁踩在引线的根部。

  (2)变化器在吊罩检查时,应拧紧夹件的螺栓和压钉,防止在运行中受到电流冲击时线圈发生移位。

  (3)对于经受过出口短路和异常运行情况的变压器,特别是铝线变压器,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试验或检查,防止缺陷扩大。

  (4)安装检修中需要更换绝缘部件时,必须采用试验合格的材料或部件。

  4.防止线圈温度过高、绝缘劣化或烧坏

  (1)变压器的保护装置必须完善可靠。瓦斯继电器应安装调整正确,定期检查,清除误动因素。重瓦斯保护应投入跳闸。跳闸直流电源必须可靠。不允许将无保护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如因工作需要将保护短时停用,则应有措施,事后应立即恢复。

  由于烧结式滤网阻力大,易形成负压,后来制造厂改用造纸滤网。

  (2)在地震预报期内,根据变压器的具体情况和瓦斯继电器的类型确定重瓦斯投入跳闸或信号。地震引起重瓦斯动作跳闸的变压器,在恢复供电前要经过检查,确定无异状才可投运。

  (3)合理控制运行中的顶层油温升,特别是对强油循环的变压器更要注意。根据运行情况和测量结果,不同的变压器在额定负荷下,顶层油温升值的差别较大,因此不能以为有些变压器的顶层油温升较低误认为出力有余度。对各种温度计要定期校验,超温信号要准确可靠。

  (4) 对负荷能力有怀疑或经改造提高出力的变压器,应通过测量线圈平均温度来确定负荷能力。正常以线圈平均温升65℃时相应的油面温升作为运行监视的极限。对改造增容的变压器,当线圈电流密度超过同类变压器的设计标准时,仍以线圈最热点温度不超过105℃为限。应考虑线圈最热点温升与平均温升的差值,这个差值将增大,特别是对有统包绝缘的线圈,应酌量降低平均温升来确定变压器的额定出力。

  (5)强迫油循环风冷、强迫油循环水冷的变压器,当发生事故切除冷却系统时(对强油循环风冷的,指停止风扇及油泵;对强油循环水冷的,指停止水及油循环),在额定负荷下允许的运行时间:当容量为125兆伏安及以下时为20分钟,以上时为10分钟。按上述规定油面温度沿尚未到达75℃时,允许上升到75℃,但不超过1小时。

  (6)强油循环的冷却系统必须有两个可靠的电源,应装有自动的切换装置,并定期进行切换试验。信号装置应齐全、可靠。

  (7)防止风冷散热器的风扇电动机大量损坏,风扇叶片应较平衡并调整角度,电动机铸铝端盖磨损严重的可改为铸铁端盖。应作好维修工作,以保证正常运行。

  (8)31500千伏安及以上的变压器应创造条件装设上层油温的遥测装置。

  (9)变压器靠近顶部的箱壁上应装有一个酒精温度计,以便在必要时校对扇形温度计的指示。

  (10)对统包绝缘的加强段部分,应在大修时检查油道有无堵塞现象,必要时应进行处理。

  5.防止过电压击穿事故

  (1)保护变压器的避雷器应装有动作记录器,定期检查动作次数。

  (2)中性点接地系统的中性点不接地运行的变压器,在投运和停运以及事故跳闸过程中应防止出现中性点位移过电压。当单独对变压器充电时,其中性点必须接地。

  6.防止绝缘击穿

  对于改造或新造的变压器,应根据设计、制造、运行等方面的经验,合理地选定匝绝缘厚度及纵绝缘油道布局。要认真检验导线焊接质量、光洁度及绝缘状况,保证各加工工序的质量,做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并应进行试验。对于全部或局部更换线圈的变压器,要积极创造条件进行感应耐压试验。

  二、预防铁芯多点接地及短路故障

  (1)在吊罩检查时应测试铁芯绝缘,确定铁芯是否有多点接地。如有多点接地,应查清原因,消除后才能投入运行。

  (2)安装时注意检查钟罩顶部的加强筋与铁芯上夹件的间隙,如有碰触,应及时消除。

  (3)供运输时固定变压器铁芯的稳钉,应在安装时将其翻过来,以防止运行中上夹件中有环流。变压器的上槽钢只允许一点接地。

  (4)穿心螺栓绝缘应良好,并应注意检查铁芯穿心螺杆绝缘套外两端的金属座套,防止因座套过长与铁芯触及造成短路。

  (5)线圈压钉螺丝应紧固,防止螺帽和座套松动掉下,造成铁芯短路。

  (6)铁芯通过套管引出接地的变压器,应将接地线引下至适当的位置,以便在运行中监视接地线中是否有环流。

  三、预防套管闪络爆炸事故

  (1)定期对套管进行清扫,保持清洁,防止积垢闪络。在严重污秽地区运行的变压器,可考虑采用加强型套管或防污闪涂料。

  (2)安装时要认真检查套管各部位的密封情况,并设法检漏,使接线端子帽密封良好,严防水份进入套管内或自引线进入变压器内而发生故障。

  (3)运行、检修中应该注意检查套管引出线端子的发热情况,防止因接触不良或引线开焊过热引起套管爆炸。

  (4)对110千伏及以上的套管应定期作介质损失角和电容量的测量,如发现问题可结合大修进行解体检查。组装后应真空注油。

  (5)电容型套管的抽压和接地运行的小套管的内部引线如有损坏应及时处理。

  四、预防引线事故

  (1)修复或在安装吊芯吊罩检查时,应注意保持足够的引线间及对地的绝缘距离,必要时予以校正,并注意去掉裸露引线上的毛刺及尖角,防止在运行中发生放电击穿。发现引线绝缘有损伤的应予修复。

  (2)各引线接头应焊接良好。运行中定期进行色谱分析和测量直流电阻,及时发现接头过热故障。对套管及分接开关的引线接头如发现缺陷要及时处理。检修后应作检查试验,保证焊接质量。

  (3)在线圈下面水平排列的裸露引线,如果处在强油循环进油口之下,应加包绝缘,以防止杂物引起短路。

  (4)35千伏及以下的套管导杆上引线两侧的螺母都应有背帽紧固,以防止松动。

  五、预防分接开关事故

  (1)变压器安装后投入运行前,必须测量各分接位置的直流电阻,以保证接触良好。

  (2)无载分接开关在改变分接位置时,为了消除触头接触部分的氧化膜及油污等,应将触头转运多次。对运行中不需改变分接位置的变压器,每年应结合检修或试验进行一次同样的操作,然后调至所需分接位置,并测直流电阻,合格后方得带电运行。

  (3)安装及检修中,应对分接开关进行认真检查,对有载调压开关应按出厂说明书对操作机构、选切开关及过渡电阻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对无载开关应注意检查弹簧状态、触头表面镀层及接触情况、分接引线是否断裂及紧固件是否松动。

  六、防止变压器油劣化

  (1) 加强油务管理监督工作,保持变压器油质良好。采用薄膜密封和坚持充氮保护,对防止绝缘油劣化有显著的效果。薄膜密封运行维护较简单,可逐步创造 条件推广使用。对已采用充氮保护的变压器要坚持使用。采用上述保护措施的变压器,净油器仍应投入运行,根据运行情况及时更换吸附剂。

  (2)已装有薄膜密封的大容量变压器,注油时应注意防止出现假油位和进入空气,以免运行中温度上升时大量喷油并引起重瓦斯保护误动作。

  对充氮或薄膜密封的变压器,应注意检查油位计及防爆筒等处的密封情况,消除漏气现象。

  七、防止变压器火灾事故

  (1)加强变压器的防火工作,特别应注意对套管的质量检查和运行监视,防止运行中发生爆炸喷油,引起变压器着火。运行中应有事故预想。变压器周围应有消防设施,一旦发生事故时能尽量缩小事故范围。

  (2)进行变压器干燥时,应事先作好防火等安全措施,并防止加热系统故障和线圈过热烧损变压器。

  (3)变压器放油后(器身暴露在空气中),进行电气试验(如测量直流电阻或通电试验)时,严防因感应高压打火或通电时发热,引燃油纸等绝缘物。

  (4)在处理变压器引线焊接头及在器身周围进行明火作业时,必须事先作好防火措施,现场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

  (5)事故贮油坑应保持在良好状态,有足够厚度和符合要求的卵石层。排油管道应畅通,应能迅速将油排出(例如排入事故总贮油池),不得将油排入电缆沟内。室内变压器也应有贮油池或挡油短墙,防止火灾蔓延。

  (6)洞内变压器应设法安装自动的或遥控的水喷雾或其他灭火装置。

  八、预防为主,加强维护管理

  (1) 在有地震预报的地区,对变压器必须采取防震措施,防止位移、倾倒、套管断裂及附件损坏。如取消滚轮和轨道,将变压器平放在基础上,在变压器四角打地锚拉线,对套管引线要适当放松,加大伸缩节或作软件连接,潜油泵与基础面要保持一定距离,散热器之间的联接要加固,防止晃动时损坏。

  (2)定期做好预防性试验及色谱检查。正常运行的31500千伏安及以上的变压器每年至少作一次色谱检查,换油的变压器应做色谱检查,对有疑问的变压器应根据情况加强色谱检查,进行综合分析。

  关于色谱检查判断标准,推荐采用烃类气体总含量及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四项指标作为设备健康状况的基本数据。对烃类气体总含量的推荐标准如下:

  烃类气体(甲烷、乙烷、乙烯、乙炔等)

  总含量 小于0.1%为正常,

  烃类气体 大于0.5%内部可能有故障,

  烃类气体 在0.1~0.5%应引起注意,

  其他各项指标,可根据本地区的经验确定暂不作推荐。

  (3)积极研究新的测试方法及时发现大型变压器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况。

网友A:
曹工赐贴到生产运行板块呀!主题贴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