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我看看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08):
小弟新手,刚看了技成培训李金城老师讲的"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自己动手实验一下.

PLC用的三菱FX1N-60MT,PLC模块用的FX1N-232-BD.故再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插在PLC的232的模块上.变频器用三菱E500.通电,居然不能和变频器通讯.

所有硬件都是好的.求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现在的问题是:PLC用232模块转成485的,到底能不能这样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转?如能,该怎样接通讯线?

这几天为这个问题弄得头疼呀,不行的话就只有去淘宝卖个FX1N-485-BD了.

网友A:
大概多少钱一个  我也想买

网友B:
楼主你好

这个通讯还需要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吧

不是接了就能通讯的,贴你的程序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多少钱一个  我也想买

FX1N-485 模块2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通讯还需要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吧不是接了就能通...

程序是按教程写的.

PLC通讯格式字用0C96H和96H都不行,我们只写了控制正转和停止的程序,教程上说如果不写频率,变频器就默认50Hz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通讯还需要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吧不是接了就能通...

PL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通讯还需要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吧不是接了就能通...

还想请教个问题,三菱PLC用RS指令能否和S7-200自由口进行通讯?

程序分别怎么写?

网友C:
三菱的RS指令好像接受的数据前10位是“发送的数据”,返回数据会存在后10位。

所以你试试RS D100 K10 D500 K20?

网友D:
你可以先用串口直接发代码看看是否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RS指令好像接受的数据前10位是“发送的数据”,...

我只写了发送程序,变频器不接收回来的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用串口直接发代码看看是否可以控制

大虾,请问我该怎么操作呀?

楼主:
今天是2013-09-20.问题解决了,不能用RS232模块通过转换成485.后来在淘宝买了个FX1N485BD模块,上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