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位机,MODBUS通讯

楼主(2013-09-08):
 PC上位机与下位PLC通讯,利用MODbus通讯协议写这个程序,但没有思路,也没有写过,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也帮我起个头。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协议进行编程;

可以先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B:
  我也不会,期待高手的出现 !

网友C:
编写读写报文还是比较简单,如同1楼提示一样,根据规约和串口调试软件来确保读写报文的正确性。但关键还是需要故障处理方式,比如通讯失败之后的处理或者数据不正确之后的处理都是值得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协议进行编程;可以先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协议我看过,我就是不理解上下位机的通讯过程,是不是有点想单片机的UART通讯协议那样写?还有就是西门子PLC有个上下位机的MODBUS通讯库,用它可以??我的上位机只是个PC机加上组态。。

网友D:
用vb编的上位机程序和plc连接时如何判断连接上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