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环保,创新技术——脱硫专用在线密度计

楼主(2013-09-09):
助力环保,创新技术——脱硫专用抗扰动膜片不接液在线密度计

1、基于静压法原理:△P=ρ·g·h

      将此原理演绎为:△P=ρ·g·△h ,,,也就是两取压探头为动态可变间距,而且膜片不接液

2、采用孪生双压密度传感器,各项漂移自动补偿、自动抵消,超稳定,无零漂

      稳定性究竟有多好呢

      公元2007年,山东济宁百特公司,实测过一台探头间距20cm的密度计,静态下连续4小时,

      测值变化量≤±0.001克/立方厘米

3、独立安装的投入式非接触探头——探头局部集气取压,零泄漏级液压气压无损装换,传感器膜片不接液!

         而集气管筒内液面的升降,被在线监测,

             这是实现膜片不接液测压,并到达测密度彼岸的关键所在!

  木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俺攻克这个事,大约用鸟10年时间

  想学不?

  想发财不?

  有想法来找俄~~~~~

楼主:
4、两个探头的电缆上,配有可调整探头安装高度的固定安装件

      当探头固定好后,电缆上的HK插头,插到密度计主体的HK插座上,再将紧固冒拧半圈到头,

      就能实现IP67级全防水密封

5、长短可拼接组装的取压套管——针对脱硫罐搅拌回流特点设计,既能保障有效消除扰动影响,

       又能保障积年累月不堵管不维护

6、SC65密度计主体,具有滤除湿空气中的水分,平衡壳体内外气压的能力

  这个辅助小设计,

      一方面,有效地保障了测器的精度和安全性,

      另一方面,它使得测器用户,可使用常规双绞线传输信号,而不必采购高价格的导气电缆,

       因此能明显降低测器的应用成本

楼主:
7、SC65密度计主体,采用了接线、调试免开盖的全天候结构,

      接线通过HSM弯头防水连接器

      调试通过全防水按键面板

8、您可以将SC65密度计主体装在罐顶,也可以将它装在罐下等更适合观测的位置

      主体可以螺纹拧装,也可以穿孔用螺母固定

      主体的表盘,也是可旋转的

      这些设计,能为安装布线,带来便利

楼主:
9、SC65密度计的标定校准方法

  A、零位校准

         将SC65密度计的两个投入式探头,悬垂静置于空气中,按下SET键和▲键1秒以上

         再同时松开,校零既完成

         测器本是自动校准无零漂的,

         设计上之所以保留这个双键校零功能,是为了应对那些可能出现的意外

  B、测值校准

         SC65密度计,支持用纯水或清水,以及取样分析所测实际料液,

         对密度计进行在线校准

         操作上的具体步骤是

         ①、断电前提下,将密度计安装固定好

         ②、放入清水或其它浆液,静态保持

         ③、在保障高位探头被水或其它浆液淹没10cm以上的前提下,上电

         ④、预热5分钟以上

         ⑤、读取密度计测值,读数间隔0.5秒以上,读取记录70个左右数据,,,

                 去3个最大值3个最小值后,取平均值

         ⑥、将密度平均值,带入说明书给定的组态校准算式,计算各个校准系数

         ⑦、触SET键,弹出Loc提示后,输入密码,调出校准菜单,

             再根据菜单提示,输入修改各个校准系数

        经上述步骤,测器的测量值,

        将会被校准到=标准密度值±(0.001~0.0001)克/立方厘米 ,,,

       ±后的具体值与测器分辨率有关

楼主:
10、SC65密度计的简单修正方法:

       当密度波动变化范围不大时,密码菜单中的Gc1参数,可用于对测值进行正负迁移修正

11、SC65密度计的数字滤波的用途:

       也许某些脱硫罐,会有异常强烈的扰动,使得密度计提供的套管和探头取压体,

       并不能完全将其平滑消除, 遇此恶劣工况也不必慌张,,您可以触SET键输密

       码进菜单,设置数字滤波参数dq1,进行数字化消扰, dq1具有1~1000级的消

       扰平滑能力,只要将dq1值,设置为100~400,就能获得很好的消扰效果

楼主:
12、关于密度浓度的换算:

   有些浆液,比如氨水,密度和浓度之间,扰度比较大,并不是线性关系,,,

    PLC、DCS等等的上位机,处理非线性数据,很简单

   但现场看不到浓度值,是个缺陷

   这个事会有点市场空缺吧?

   我们提供处理非线性关系的密度、浓度联测的方法

   也就是就地将密度值,换算成浓度值,并分别以两线4~20mA制式,将密度和浓度,远传给上位机

   我们还有RS485总线输出的产品提供

楼主:
自踢屁沟一大脚~~~~~~~~~~~抗扰动、膜片非接触的密度计

楼主:
SC65 脱硫专用密度计 ,,,具有一对集气取压探头,传感器膜片,不接触石灰浆 。。。。。。

而集气管筒内液面的升降变化,始终被在线监测,
于是,
静压法原理:△P=ρ·g·h ,,演化为:△P=ρ·g·△h ,,这叫动态变间距静压法
懂不懂鸟?
嘿嘿
密度ρ=△P÷·g÷△h

原理狠简单,技术的路径很长,,俺攻克这个事情,大约用鸟10年时间,,俺是这个世界原创技术的发明人

想学不?
想发财不?

有想法来找俺吧 .....俺叫狸狫怪  13709170262

楼主:
膜片不接液,,,

石灰浆也测得拽,泥浆也测得拽,煤浆也测得拽,水泥浆也测得拽。。。。冰冻、结晶,全都不怕

来来来~~~~~~~~~~~~~~~~~~~ 俄拿您来赌明天,,您只要敢长得俊,俺免费给您使唤鸟

网友A(2017-12-08):
这个思路很好,用两个压力变送器也可以实现上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