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或定位系统中什么时候需要电流环

楼主(2013-09-09):
大家好,

经常搜索到这个论坛的帖子看,获益良多,谢谢大家。

我是工控领域新手,最近想做点东西,但是市面没找到相关接口的东西,所以就准备查查资料看自己能做不。

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准备做一个直流有刷小电机(24v,3A左右)的驱动,原来只有位置环PI,但是参数一直不好调,我是用ti的东西做的。

第一个问题:位置环PI很不好调,有时Kp=0.6振荡或者说超调很小(即轻轻动一下负载,很快能稳定下来),有时Kp=0.3都半天稳定不下来(可能晃动幅度略大)。而且一加积分Ki,非常容易饱和。我是直接给一阶跃信号测试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机械不是自平衡的,转动过程中负载变化比较大。看了很多PID调节的经验,还是没调好。希望谁能指点一下我,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行。另外我看到有人在频域分析响应,有没有这方面的软件或方法?我目前一靠眼睛观察,二是直接在时域中看响应的波形。

第二个问题:调不好的时候我想到了电流环。但我上网搜了下,众说纷纭,也没弄明白到底需要电流环不。我看大家说加电流环主要有两个原因:1. 防止启动等电流过载。但是我想如果母线电压不高于电机额定电压的话,电流很难过载。2. 提高响应。虽然电流环刷新频率快的多,但是电流环的给定还是由速度环来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提高响应。比如稳速后负载突然变重,只有速度环有偏差后,才能让电流环跟随。电流环最多是让转矩在新的给定下能更快一步稳定,我不知道大家说的是不是这样子提高响应的。

另外电流环我使用自带12位ADC采样的,感觉采样精度大概只能达到8bit的样子,也没想到什么法子(比如过采样)提高精度(我的bipolar pwm 20khz,每个周期一个采样)。

恳求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流调速,电流环是内环,肯定比速度环响应快。快速响应中必须有电流环,至少书上这么说。

但有点不解,为什么Kp降下来了反而会发生振荡?

你的PI调节算法是不是有问题哟?

楼主:
谢谢您。我不明白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电流环响应会快一些,我也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对不。或者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觉得有了电流环,可能参数调节更容易一些,(两个环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耦)。

PI算法是ti的官方例程,应该没问题。可能我动的幅度不一样,我举了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但基本来说,Kp大的时候更容易振荡。

网友B:
顶贴!欢迎新手多发帖、回帖!

网友C:
1. 防止启动等电流过载。但是我想如果母线电压不高于电机额定电压的话,电流很难过载。

这个理解是不恰当的,对于一个双闭环的系统,

在启动初期,只有电流负反馈,没有速度负反馈。

在稳态时期,只有速度负反馈,没有电流负反馈。

最佳理想起动过程就是:在电机最大电流(转矩)受限制条件下,希望充分利用电机的允许过载能力,在过渡过程中始终保持电流(转矩)为允许的最大值,利用电动机的过载能力获得最快的动态响应。即启动时保证允许的最大电流Idm 。

网友C:
本帖是楼主在工控网生涯的开篇之作,朴实的文字,谦逊的语气,扎实的技术功底,我代表所有工控好友对您的来临表示欢迎,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谢谢楼主!

网友D:
楼主也不简单啊,有空多来论坛赐贴,大家相互学校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佳理想起动过程就是:在电机最大电流(转矩)受限制条件下,希望充分利用电机的允许过载能力,在过渡过程中始终保持电流(转矩)为允许的最大值,利用电动机的过载能力获得最快的动态响应。即启动时保证允许的最大电流Idm 。

1、在电机启动过程中 ,只有电压(既速度)环,会使电机电压、电流无限制增长;

2、在电机启动过程中 ,只有电压(既速度)环,会是电机电压、电流无限制增长;增加“电流环”的作用是检测到大电流并负反馈后,限制电压、电流的无限增长,保证电机在允许最大电流下加速启动;

3、非常支持“字字实在”的发言!

网友E:
4、上图:

1)电流idm ,就是电机允许的最大电流;

2)转速n的加速曲线,就是电流环限制电机电流在允许最大电流下的加速曲线;

3)决不是:电压(速度环)环的响应不足,用“电流环”来弥补电压环的不足,提高响应的!

网友E:
5、就是说,如果没有“电流环”,启动时电机电压、电流会很大,远远大于图上的idm;

网友E:
6、所以“电流环”是起保护作用的,是防止速度(电压)环过载、过流的!

楼主:
谢谢。

有两点小疑问:

1. 在电机启动过程中 ,只有电压(既速度)环,为什么会使电机电压、电流无限制增长?

2. AMC的一款驱动器手册中有一段描述,可以从几个条件中判断是否需要加电流环(直译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其中一个条件是,Slow system response times. 应该可以看出电流环还是有高响应的作用。只是不知道how。

The following are indications that the current loop may need to be further tuned:

􀂃

Motor rapidly overheats even at low current

􀂃

Drive rapidly overheats even at low current

􀂃

Vibration sound comes from the drive or motor

􀂃

The motor has a high inductance (>10mH)

􀂃

The motor has a low inductance (near minimum rating of the drive)

􀂃

Slow system response times

􀂃

Excessive torque ripple

􀂃

Difficulty tuning position or velocity loops

􀂃

Electrical noise problems

􀂃

High power supply voltage (power supply voltag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otor voltage rating or near the drive high voltage rating)

􀂃

Low power supply voltage (power supply voltage is near the low voltage rating of the drive)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两点小疑问:

1. 在电机启动过程中 ,只有电压(既速度)环,为什么会使电机电压、电流无限制增长?

……

1、电机“速度闭环”,就是要电机速度为给定速度;

2、电机“速度闭环”,就是要电机速度为给定速度;如果检测反馈电机实际速度低,速度闭环的调节器就会调高电压,调高电机速度,直到给定速度为止;

3、电机“速度闭环”,就是要电机速度为给定速度;如果检测反馈电机实际速度低,速度闭环的调节器就会调高电压,调高电机速度,直到给定速度为止;如果电机负载重或者惯量大,速度偏差大保持,调节器就会继续调高电压,以致电机电流“无限”增大!

网友E:
4、如果是交流电机,速度闭环调节器会调高频率,以致电机电流增大到堵转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

 2. AMC的一款驱动器手册中有一段描述,可以从几个条件中判断是否需要加电流环(直译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其中一个条件是,Slow system response times. 应该可以看出电流环还是有高响应的作用。只是不知道how。

1、其中一个条件是:“Slow system response times”,系统响应时间慢;

2、是指“电机负载重或者惯量大,速度偏差大保持,……”的情况,而不是说“速度闭环”工作属性响应慢;

网友E:
3、从你给出的其他条件看:有“过热”、“振动声音”、“转矩脉动”、“电源电压高或者低”……,等等,都是需要限制电机电流的条件下使用“电流闭环”!

网友E:
4、不要把速度环理解成“响应慢”,内电流环“响应快”,它们同时公用一个调节器,调节器的属性是相同的!

网友E:
5、有很多都是翻译的错误,不懂专业,翻译出错!

楼主:
晕。即使偏差再大,最终调节的占空比最大也就100%(撇开抗饱和不算),即使100%,电机端加的电压最大也就是母线电压(还不算反电动势情况下),怎么可能过电流?(不过载的情况下或短时间运行,也不需要考虑温升)

你拿个12v的电机,直接加个12v的电压,会过电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

 你拿个12v的电机,直接加个12v的电压,会过电流吗?

1、 直流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比交流电机还要大,可以是额定电流的几十倍!

2、因为直流电机的直流电阻r很小,如果速度是零,就是反电势为零,电机电流就非常大!

3、电机电流

I=(U-E)/r

网友E:
4、直流电机启动用串联电阻箱启动的,你没有见过?

楼主:
谢谢,但是尽管如此,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啊,启动电流大约是电压除以内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尽管如此,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啊,启动电...

1、 错了!

2、直流电机是不能直接启动的,必须用串联电阻箱启动!

楼主:
补充一点,我说的都是小型的,400w以下的,一般也就100w左右的。

网友E:
3、所以电流闭环的作用就是,让电机的端电压从小到大斜坡直线上升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下子加上100%全压!

楼主:
我之前一直在用,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我说的都是小型的,400w以下的,一般也就1...

 “补充一点,我说的都是小型的,400w以下的,一般也就100w左右的。”,不对,多么小的直流电机,都要串电阻启动!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在用,也没出过问题

 不会的!你一定搞错了,直流电机都有启动电路,你不信可以翻开录音机的直流电机启动电路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速,电流环是内环,肯定比速度环响应快。快速响应中必须有电流环,至少书上这么说。

1、没有那个书上说,双闭环控制中,速度闭环、电流闭环中那个响应快,那个响应慢;

2、双闭环 控制中,用的是同一个调节电压的调节器,要说响应,是一个样,都是电量的调节,响应快;

3、唯有转子的速度是个有惯量的实体,它的速度不能突变,应该有一个加速、减速过程,“Slow system response times”!

网友F:
跟响应没关系,直流电机超速甚至飞车原理是什么?弱磁。

网友E:
1、分析“闭环控制”时,有一个基本方法:

1)因为闭环控制的检测反馈为负反馈;

2)分析负反馈电路时,检测反馈物理量增大时,则闭环调控输出该物理量不增大;检测反馈物理量减小时,则闭环调控输出该物理量不见小;

3)所以速度大于给定速度时,“速度闭环”调控速度减小到给定速度;速度小于给定速度时,“速度闭环”调控速度增大到给定速度;

4)所以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闭环”调控电流减小到给定电流;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闭环”调控电流增大到给定电流;

2、双闭环控制时,速度环的输出等于电流环的给定,当速度环饱和时,输出最大,也就是电流环给定电流最大,电流环会调控输出电流不超过最大电流;

      双闭环控制时,速度环的输出等于电流环的给定,当速度环饱和时,输出最大,也就是电流环给定电流最大,电流环会调控输出电流不小于最大电流;

3、这就是双闭环中电流环的作用,能保证电机启动时,电流始终保持在最大允许电流下运行,保证电机安全地以最大加速度快快启动;

网友E:
4、这也就是“征”在伺服控制发言中,时时刻刻不忘的那个电机能以“3倍的额定转矩”发挥作用的情形!

网友E:
5、负载突然增大很多时,也就是速度环饱和时,也就是电机电流、力矩、出力最大的时候,是电流环保证电机电流稳定运行在安全地最大电流、最大转矩上的!

楼主:
十年河西 你好,

能具体讲讲弱磁和飞车吗?稀土永磁电机。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速,电流环是...

 睡不着觉,起来泡坛子。

看你自己8楼的图,你没发现电流环的响应速度比速度环快吗?

自己看看坛子里做伺服的大侠们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105/378456_1.s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8楼的图,你没发现电流环的响应速度比速度环快吗?

1、没看出来!不知你怎么看的?

2、8楼的图,是速度环饱和,电流环控制电机电压,使电机电流 保持在允许的最大电流上;

3、电流环、速度环都是一样的电压调节作用,没有谁响应快、谁相应慢的问题!

4、电流环、速度环都是一样的电压调节作用,没有谁响应快、谁相应慢的问题!只有速度环在正常情况下调压调速,而电流环在大电流出现时调压调电流!

网友E:
5、“有关伺服速度环响应带宽 ”的讨论,没有说电流环比速度环相应快!!!

网友G:
飛車與失速發生的原因是不同 怎將他都說成是弱磁造成?!

所謂的飛車 電機轉動方向不受控制 你要他正轉 他卻是反轉(而且是高速的反轉) 這樣狀況叫飛車(或 暴衝)

在直流電機就是電源接反

 在AC來講 就是編碼器AB兩相接反

所謂失速 應該是說速度以不受控制 這多發生在高速高精的控制上 整體的 系統根本來不及響應 我們可從電機的速度與扭力曲線圖 他在高速時 其扭力很小

電流環你沒做特定扭力控制 其曲線圖應該是與扭力曲線圖類似(這圖各人認為 未見過)  那電流環又怎具有保護作用

你可以拿100W的伺服電機 讓他servo on 再轉動其軸心 會發線軸心有微微的抖動 你在加大力量 發覺他會以更大的力量與你對抗  若你將軸心轉動 那驅動器立刻報警停機 因為過電流

楼主:
笨鸟可不笨,拜读过你很多详细的回复。

能否详细说说直流调速或定位系统中电流环的作用,特别是双环情况下(比如位置环速度环只有一个)。

谢谢!

网友G:
我上面以談到電流環的作用

A> 當你旋轉100W的伺服   TG 就會回饋給驅動器(速度環) 驅動器立刻加大電流 將位置修正回來 這就是軸心會有微微的抖動 若將TG拿掉 你會發現 很輕易將軸心轉動 而不報警 這兩個狀況就很清楚告訴你電流環的兩個作用

B> 編碼器的AB相接反(接錯線) 為什麼會造成飛車 再直流電機(速度環) 在交流電機(位置環) 你若看錯誤警告訊息 所顯示的是累計誤差過大 正因控制器 或驅動器 不知反饋的訊號是錯誤 而加大電流修正回來 而造成飛車 所以電流環在這裡的作用就是提高扭力 增加系統的"加速度"

電流環是廠家的機密 都不會提供這樣的訊息給客戶 想要就得花錢買

楼主:
谢谢。

A> 没有电流环,一样会有这种现象。比如只有位置环,你一动就有偏差,那就会加大pwm占空比。所以电流环是不是可有可无,至少作用没有明显体现出来?

三个环任一个单独存在的情况下,都是靠调节pwm占空比。

B>更不明白了,我理解有没有电流环都是这样的。不同的是无非电流环刷新频率快一点,也就是有了电流环,电流环本身能更快的稳定,但稳定不稳定都是飞车(以最大速度在运转)。个人的理解

还是不明白电流环有什么好处或明显好处?

网友E:
楼主说:

“第一个问题:位置环PI很不好调,有时Kp=0.6振荡或者说超调很小(即轻轻动一下负载,很快能稳定下来),有时Kp=0.3都半天稳定不下来(可能晃动幅度略大)。而且一加积分Ki,非常容易饱和。我是直接给一阶跃信号测试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机械不是自平衡的,转动过程中负载变化比较大。看了很多PID调节的经验,还是没调好。”

1、“位置环PI很不好调”,位置环没有PI参数的问题,位置环不是自动控制的“闭环”,它没有PID调节器,它的名字与实际不符;

2、位置环是个计数器,是对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当计数达到指令脉冲数是,表明达到目标位置,否则表示没有到达,仅仅是一个逻辑判断,结果只有两个no或者yes ;

网友E:
3、那么怎么理解你的“PI”参数,如果是真的PI参数,那一定是“速度环”、“电流环”、“增益控制环”、……的参数;

网友E:
4、“轻轻动一下负载,很快能稳定下来”,你能仔细描述你的这个操作过程?

1)举例说,“稳定下来”,是指只是停止还是在确定位置上?

2)举例说,“轻轻动一下”,之前是什么状态?怎么动?改变的是位置、速度、……?

网友H(2016-07-16):
回复内容:问一下,做电流环的时候电流无法跟随设定电流,是为什么啊??

引用 网友C:
1. 防止启动等电流过载。但是我想如果母线电压不高于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