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Mbps高速光耦TLP112A应用实例及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09):
TLP112A

TLP112A 是东芝采用5pin MFSOP6封装的高速光耦合器,速率达到 1 Mbps,基于其高的传输速率,和SOP的小体积封装,它们广泛应用在各类产品中,比如:通信端口隔离,电源,开关电源,逆变器,工业控制器的I / O接口,工业通信,高速A / D和D / A转换器,交流电动机驱动,可编程控制器,IPM驱动。与PS8101和TLP109等型号是通用的。

TLP112A允许在-0.5~15 Vcc下进行工作,因为VCC仅仅为内置的光敏二极管提供一个偏置电压,接受输入信号时,其光电流也只是uA级别,故而它在能耗方面甩出10Mbps高速光耦几条街,所以不管是在待机时还是在工作时,VCC消耗的功率也是极低的。因此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将上拉电阻直接连在VCC与VO之间,如下图所示。TLP112A虽然实际上只有5个脚,但却是根据封装以6脚来命名的,2脚不存在。

基本工作原理

TLP112A其pin 6接VCC,主要为内部的光敏二极管提供电压,当光敏二极管受到IF驱动LED发出的红外线时,光敏二极管产生光电流,提供给三极管的Base级,使其导通。

当IF=L,光耦处于关闭状态,输出VO=VCC-I*RL = H

当IF=H,光耦处于开启状态,输出VO为PIN 5 和PIN 4间的管压降 VOL<0.4 V= L

应用实例

因为支持宽的VCC,因此TLP112A也可以在3.3V低能耗的系统中使用,在RS-485的接口电路中,为了防止上位机和下位机的之间互相的干扰,采用光电隔离器件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