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楼主(2013-09-09):
大家好:

       我有一台15KW三相的空压机,要不要做减压启动呢?用什么方法做?星三角或者是......

网友A:
看电网容量如果允许,可以直接启动。否则可以考虑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网容量如果允许,可以直接启动。否则可以考虑降压启动...

  一般大于 7.5KW 就建议用星三角起动,对电网的影响小

网友C:
同意楼上...空压机一般也就是星三角了..

网友D:
楼上正确,星三角完全满足其要求

网友D:
星三角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网友E:
15kw的小电机,直起得了,大一级选接触器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kw的小电机,直起得了,大一级选接触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