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10台电机 急用

楼主(2013-09-09):
用三菱F2nPLC控制10台电机,每个电机分别有1个光电采集信号用于启动,令外用1个光电来停止10个电机。光电采集到信号对应的电机启动,。启动要求 :PLC 上电运行只要有1个光电采集到信号,10个光电的信号进行对比最早采集到的信号的电机启动直至遇到停止光电停机,每次停机10个信号在次比对,用于下次电机启动,每次只允许1台电机输出,以此往返。(采集到的信号不固定可能多个也可能只有1个)。急用

                                                                                                    谢谢。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这个工程是在什么地方呢?您这个问题可以私聊吗,QQ2325131686,我们有团队可以帮你解决PLC问题的。

网友B:
  有点不是太清楚,是每台电机都有一个启动信号吗,然后每次只启动一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是太清楚,是每台电机都有一个启动信号吗,然后...

 是的,10台电机每台电机1个光电

网友C:
有点没看明白,有工艺简图之类的资料吗?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清楚,请问楼主,电机不是按顺序的么,多个光电采集到信号,也是按信号采集的先后顺序启动其对应电机么?

网友E:
跟据你所叙述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0个输入信号,(最先)其中的一个信号用于启动10台电机其中的一台电机,

10个输入信号,(最先)其中的一个信号用于停止10电机其中一台电机。

意思是说,10台电机只有其中一台电机在启停?

网友F:
设计一个FIFO的堆栈,10个信号的每个上升沿压入一个数值,第一个马达的启动信号压入数字1,第二个马达的启动信号压入数字2,如此类推,停止信号的上升沿,弹出堆栈一个数据,这样的话,程序循环判断当前堆栈最先的值是多少,比如是3,那么就启动3号电机,停止其它9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清楚,请问楼主,电机不是按顺序的么,多个光电...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