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1-025A-4上电报接地故障

楼主(2013-09-09):
ACS510-01-025A-4上电报接地故障,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实在是修不出来了,谢谢!

网友A:
我曾经被ACS800报“接地故障”折腾了三个月之久,后来把ABB的专家都请到现场,确认变频器没问题之后,我就仔仔细细的查电缆,就差没用放大镜找破皮的地方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后来的确发现问题出在电缆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被ACS800报“接地故障”折腾了三个月之久,后...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缆的问题造成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的是电缆破皮接地了

楼主:
我这个确认是变频器的问题都用了好几年,因为都没带电机上电就跳。我把传感器和它检测的那一路都查了,不大确定是好的几个集成全都换了,CP板也换的试过,实在是搞不好了。

网友C:
你说的太恐怖了,我遇到过一次是出线的接线板接地的情况。

网友D(2014-02-14):
不带负载也报吗,如带负载,把3017=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