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接口是做什么的 ?

楼主(2013-09-09):
  开始安装数字电视了,拆了原来强上的一个插座,换新的,原来墙壁上的有线电视接口,谁能解释解释左边那个FM是干嘛的?

网友A:
听说过FM收音机不?

网友B:
这是有线电视线;

据说要买定制收音机;农村比较多的;可以听收音机;

网友C:
FM是指调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