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VLT28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09):
各位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的PLC是西门子300的,在硬件组态中用的profibus dp通讯,dp上挂了5台丹弗斯VLT2800的变频器,前段时间由于有一台变频器坏了,维修后再次恢复后报模块已组态,但不可用;预设值/实际值不匹配;(插入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类型不同)。

前期维修时换了电源模块,通讯及参数面板,参数我都设的同原来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删掉以前组态的那个节点,重新安装GSD文件,重新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