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能不用电流传感器吗

楼主(2013-09-09):
一台派尼尔VF2000 7.5千瓦变频报OL3经查是电流传感器TBC35LX 坏,拆掉电流传感器一切正常,换一个要拆下模块才能换电流传感器,请问不用电流传感器能使用吗

网友A:
哥,肯定不行,用电流传感器肯定有设计者的道理

检测电流吧,为了安全期间,修吧

网友B:
真不敢想象不用电流互感器变频器会是个什么情况?

会不会像人得了重感冒,还是癌症晚期

网友C:
可以改装到外置一个电流传感器,引脚对好,焊接即可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无非就是对电路进行检测或控制或保护用,没有的结果楼主应该可以猜到

楼主:
三楼倒是好办法,变频要拆模块下来没有好工具确实不方便

网友E:
电流检测还是得要的,不然有些功能就会失灵的,

网友F:
不用霍尔就没有电流检测,也就没有保护,能用是能用,只要你不怕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