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提电脑怎样与PLC链接?

楼主(2013-09-09):
我的手提电脑总是连不上PLC 是啥原因啊?

网友A:
  检查下通讯接口连接是否对,通讯协议是否一致,COM串行端口的设置是否与实际连接端口一致。

网友B:
看楼主的PLC是啥个牌子,然后看看PLC手册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电脑与PLC的通信方式了,是以太网还是usb,还是串口,对症下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的电脑与PLC的通信方式了,是以太网还是us...

网友E:
一般是端口设置问题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端口设置问题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G:
搞好连接,装好驱动,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