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控制盘电缆制作

楼主(2013-09-09):
ACS800控制盘电缆制作,ABB ACS800的小变频器没有配控制盘电缆,想要自己做,怎么做?

网友A(2013-10-11):
用网线就可以了,水晶头两头接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普通的网线加两个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就可以了,水晶头两头接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2014-03-20):
800的通信线是六针的,不是普通网线,而且方向要对调

网友D(2014-04-26):
在谁那买的变频器就找谁给你配一根

网友E(2020-08-15):
六口水晶头,传输电缆,插头座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