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線圈加熱的求助

楼主(2013-09-09):
線圈加熱圓柱形鋁錠,原本加熱的鋁錠上中下溫度呈梯度,最近的溫度梯度沒有了,後檢查發現其中一根水電纜內有焊錫進入,更換以後溫度梯度又有了,到現在也不清楚這問題的原因是什麼??求解!(注:線圈加熱爐有三組線圈六跟線,分別從三個互感變壓器用水電纜連接.)

网友A:
水电缆还真没见过,只听说过水电阻,前来学习一下,再查查相关资料哦。

网友A:
水冷电缆

水冷电缆

(英文名称:Water Cooled Cable)(俗称水电缆)是一种中空通水,用于大电流加热设备的特种电缆,通常由电极(电缆头)、导线、外护套管三部分组成。

普通水冷电缆电极使用铜管及铜排焊接而成,与设备连接不紧密;导线采用铜裸线绞制,弯曲半径大;外护套管使用普通橡胶软管,耐压低;套管与电极采用普通卡箍紧固,密封性不好,易漏水。

优质水冷电缆电极采用整体铜棒车、铣加工而成,表面做钝化或镀锡处理;导线使用漆包线经数控绕线机编织而成,柔软度高,弯曲半径小;外护套管使用具有加强夹布层的合成橡胶管,耐压高。套管与电极使用紫铜卡箍在专业设备上冷挤压紧固,密封性好,不易漏水。

编辑本段水冷电缆的主要参数

软体导线截面积,单位为mm2

载流量,单位为A

额定电压,单位为V

冷却水流量,单位为m3/h

最小弯曲半径,单位为mm

几何平均半径GMR,单位为mm

工作水压,单位为Mpa

长度,单位为m

重量,单位为kg

编辑本段水冷电缆的性能要求

水冷电缆外护套胶管耐击穿电压V≧2300V。

水冷电缆外护套胶管耐工作水压P≧0.6Mpa。

外护套胶管与电极接口处冷却水无渗漏。

软体导线与电极在专用设备上冷挤压紧固。

200mm2标称截面积的试验拉力为15KN,在此基础上,水冷电缆标称截面积每增加100mm2,试验拉力值相应增, 加5KN。

水冷电缆的最大表面温升(包括连接处)不大于40K。

编辑本段水冷电缆的种类及特点喇叭口锁紧螺母水冷电缆

与设备连接处是锥面结合,螺母锁紧,保证了最大的接触面,电流传输可靠,冷却水密封效果好。用于高频设备。

电弧炉水冷电缆

电极表面镀锡处理,耐腐蚀,导电性能好,端头有吊装环,便于现场安装,胶管与电极的紧固,采用两道不锈钢卡箍,安全可靠,外护套管使用优质胶管,柔软,弯曲性能好,软体导线用高强度漆包线制作,耐腐蚀,无表面集肤效应。

同轴水冷电缆

两路水,两路电,同轴心,漏感少,电能损耗小,节能。

电阻炉水冷电缆

电极用整根铜棒加工而成;软体导线使用漆包线制作,长期使用无绿绣产生;外护套胶管耐工作水压高,不会破裂;冷却水路通畅,冷却效果好;外护套胶管耐击穿电压高,传输大电流,安全可靠;多种规格,多种型号,供用户选择。

电渣炉水冷电缆

电极有多种结构(平板法兰式;喇叭口式;旋转电极式),进出水口位置有三种(在电极侧面;在法兰平面;在电极端面);软体导线使用漆包线制作,长期使用无绿绣产生;外护套胶管耐工作水压高,不会破裂;冷却水路通畅,冷却效果好;外护套胶管耐击穿电压高,传输大电流,安全可靠;多种规格,多种型号,供用户选择。

矿热炉水冷电缆

电极材质为T2紫铜,电极结构形式可根据用户要求制作,表面经镀锡处理;进出水口位置可根据用户设备安装位置确定,外护套胶管作高温防火处理,适合矿热炉的工作环境,传输大电流,安全可靠。

真空炉水冷电缆

电缆电极一端是喇叭口锁紧螺母式,与真空炉内感应圈相连,另一端电极结构形式是平面法兰式,与电容器相连接,电缆外护套胶管有锥度密封环,保证与真空炉外壳体密封,在真空炉内部的水冷电缆部分,外护套做防高温处理,水冷电缆的冷却水直接进入真空炉内的感应圈,循环冷却,在钕铁硼磁性材料真空烧结炉上广泛使用,可替代国外进口电缆。

多晶炉水冷电缆

水冷电缆电极与多晶硅提纯炉感应圈的同轴电极相连接,水冷电缆电极的结构形式为90°弯头喇叭口锥度锁紧式,保证与多晶硅提纯炉连接时不扭劲,确保自然弯曲,提高水冷电缆的使用寿命。

单晶炉水冷电缆

无触点电极,表面经过防腐处理,进出水口加密封圈后活丝扣连接,软体导线用漆包线制作(全国独此一家),防锈柔软,不易折断,软体导线与电级冷挤压连接,并灌锡处理,接触效果非常好,所用外护套管是从橡胶厂定做的专用优质胶管,橡胶管与电极密封紧箍用紫铜卡箍,用专用设备挤压连接,水冷电缆弯曲半径小,使用寿命长。

中频炉水冷电缆

软体导线使用漆包线,传输中频电流时,无表面集肤效应,电能传输效率高,发热量小,外护套胶管不易老化;漆包线经过软化处理,与电极连接部位应力小,反复倾炉、倒炉工作时,水冷电缆电极与软体导线连接部位不会折断。

高频机水冷电缆

无触点电极,软体导线漆包线,用于高频表面淬火、高频透热、高频熔炼,无表面集肤效应,节能省电,经久耐用。

编辑本段水冷电缆6大性能

一、电极(又叫电缆头)是无触点、无焊点、无焊缝,用整根铜棒在数控车床、铣床上加工而成,美观、耐用、电阻小;

二、外套管,选用优质胶管,耐水压>0.8MPA、耐击穿电压高于4000V。另有阻燃外套管,供用户在特殊场合选用;

三、电极与外套管的连接,选用1Cr18Ni9Ti材质的不锈钢卡子紧固,无磁性,不生锈;

四、铜导线是用细柒包线在专用绕线机上分层绕制而成。柔软、弯曲半径小;

五、使用柒包线做水冷电缆,电能传输效率高。因每根柒包线之间绝缘,传导中、高频电流,无表面集肤效应,与其它同截面水冷电缆相比,通过相同的电流时,发热量少;

六、用柒包线做水冷电缆的导线,可以提高水冷电缆的使用寿命。因水冷电缆的导线长期浸泡在水中,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以前我们用铜裸线做水冷电缆,当水冷电缆使用一段时间后,打开电缆外套,就会看到导线表面有一层绿色铜锈。后来我们改用柒包线做水冷电缆,因柒包线有柒膜保护层,它能起到防腐作用。具用户反映,我们用柒包线做导线制造的水冷电缆,其使用寿命是铜裸线的1.5~2倍;

网友B:
水电缆的连接头一般都是用铜焊接,不能采用锡焊,万一短时间缺水,造成高温,接头会融化,造成堵塞和漏水,严重的烧坏水电缆!

楼主:
我們採用的也是銅焊,可是在水電纜裡面發現有焊錫,一直不知道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