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总是欠电压报警
小小菜鸟、

楼主(2013-09-09):
我这一个现场是用西门子430变频器启动22KW的风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总是欠电压报警导致停机!

同电网别的变频器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啊! 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么?应该改哪些参数、、、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预充电部分出现故障了!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预充电部分出现故障了!

那这是硬件问题了啊、、、 新的诶! 咋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