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块如何与三线制变送器连接?

楼主(2013-09-09):
  EM235如何与电流输出的三线制变送器连接呢?三线制变送器的电源负与信号负共用一端,但是plc的输入信号负(A-)与电源负(M)好像不是共地吧?我用电压表测电压显示不一样,请高手指教一下,急!谢谢

网友A:
你好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897_1.shtml

可以参考一下啊;

其实很简单,变送器是外部供电的,输出信号4-20MA吧,也是2根线,你接到PLC就行了;

网友B:
EM231、EM235三线制电流信号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231、EM235三线制电流信号接线图

因为我的变送器是24V供电的,所以我想与plc共用一个电源,可以吧?是不是把电源负M与输入负连接就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http://bbs.gongkong...

您这个是两线制吧,那个帖子我也看过,没有找到具体介绍三线制的,变送器的电源供电时24V,所以我推断是不是可以从plc引电源给变送器,这样就是把模块的电源负与信号输入负短接,我第一次做这个,所以不太确定,不知道这样短接允许吗?目前没有短接,测得电压不一样,短接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C:
 1、如果你的变送器是24V供电,而你的PLC的24V电源容量够的话,可以共用PLC的24V电源。

    具体接线:变送器的电源正极引线接PLC的24V正极,变送器的电源负极引线接PLC的24V负极,再接EM235的输入脚A-。变送器的输出端接EM235的输入端A+,如是电流信号,还应将RA与A+接在一起。

 2、如果你的变送器不是24V供电,你可以这样接线:将变送器的电源负极与PLC的24V的负极、EM235的A-输入端连接一起,如是4~20ma电流输出,将输出端接EM235的A+与RA二个接线端上,如是电压输出,直接A+输入端即可。

网友D:
高手,说得好清楚。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手,说得好清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你的变送器是24V供电,而你的PLC的24...

谢谢了  我一直都很关注您的帖子,多谢指教

网友F(2018-04-15):
阿萨德速读法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