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的实时时钟如何读取?

楼主(2013-09-09):
最近在做一个污水处理项目要做定时启停控制。需要做时间判断,我想直接使用PLC本身的时钟做比较。就是不清楚如何读取。

网友A:
第一步:

第二步:

详细参考指令手册的5.6章节

网友B:
在库里调用硬件时间读取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