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吗

楼主(2013-09-09):
计算机连接台达触摸屏的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吗?如果需要发一份过来吧

网友A:
软件自动安装,如果提示安装,重装驱动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B:
如果有驱动,肯定有光盘,插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不行去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动安装,如果提示安装,重装驱动会自动安装的

 提示安装了,但我不知道安装程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软件自动安装,如果...

 原来是软件自动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软件自动安装,如果...

点击卸载,再点击重新安装,即可

如果还是不能通讯

估计是你HMI 的USB口坏了,用九针传输组态吧!

也可能是你通讯设置、HMI型号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