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但是没有实现,有人想试一试吗

楼主(2013-09-09):
今天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但是没有实现,有人想试一试吗

程序内容是这样的,
 ①.当I0.0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0,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I0.0,q0.0输出0
 ②.当I0.1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1,q0.1输出为1,再按一下I0.1,q0.1输出0
 3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或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I0.0或者I0.1时,Q0.0或者Q0.1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程序很有意思,而且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大侠就不好说啦,哈哈

楼主:
你这要求还是有漏洞的:
 双击时,势必要先按一个,再按另外一个,那先按的那个,你要不要按照单击来算?如果不是,那么单击动作势必要在你按一个按钮1s之后才能认为是单击。

楼主:
给你点思路,前面两个是一键启停电路,第三个做个条件判断,当条件成立(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复位Q0.0/Q0.1

楼主:
我得思路是这样的,由于我用的是梯形图就不往上贴程序了,貌似我也等级不够,发不了图啊
 一。我想的是用上升沿,和一个加法器,点一次加1结果变为1,点一次加1结果变为2,在点第三次让结果在为1,然后用比较指令,当为1时候置位,为2的时候复位;
 二。连击的时候都为0的情况,我想的是在OB35中做一个加法器,让时间进行累计,我点的两次分别取值给到两M区把数值存起来,然后用两个数进行减法如果时间判断是否为连击,即可;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不用楼上的方式 ,还用 加减法 以及比较,步骤太多,效率也低了

 先做一个 i0.0 +  i0.1 信号在 1S 内同时有信号 输出一个点,
 用这个点的常闭点 ,串联在  一个 电路快(按一次输出 1/0)前面  即可。

楼主:
楼主想应用在什么场合,还是纯粹练练脑啊,哈哈。

楼主:
试试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你把这几段程序拼起来,试试看。

楼主:
quote:以下是引用shine在2012-08-03 09:50:56的发言:
你这要求还是有漏洞的:
 双击时,势必要先按一个,再按另外一个,那先按的那个,你要不要按照单击来算?如果不是,那么单击动作势必要在你按一个按钮1s之后才能认为是单击。

           确实,我这个输出对响应时间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的,设置1S时间是被我放大的

楼主:
quote:以下是引用匪夷所思在2012-08-03 09:56:28的发言:
给你点思路,前面两个是一键启停电路,第三个做个条件判断,当条件成立(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复位Q0.0/Q0.1

           我的个人愚见 :同意这位侠圣的观点, 这就是个带过滤功能的奇偶键控制,说成带滤波或防误扰动也成。
 关于奇偶键控制 这里早就有贴了,可以搜搜历史,加过滤也只是精益求精。

楼主:
用计数做估计可行!

问一下,在一秒内按两下Q0.0会先亮紧接着再灭啊。Q0.0会输出个脉冲,I0.0接通后是否要求Q0.0在1S后再输出?

楼主:
一个按钮控制输出启停,输出延时1秒钟,如果1秒钟按两次直接无输出。

楼主:
这是什么CPU,M能用到800字节?
 (再看了下300系列标志位的寻址范围,可寻址到2048,确实能到800。)

楼主: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得,用两条路。
 一键启停电路已经用过很多,就不重复。
 用两个延时继电器,按键后计时1S,1S内检测另一按键。如通则复位Q0.0/Q0.1 。

网友A:
楼主,这个有应用吗,感觉实用性不强啊

网友B:
其实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往往是最废脑力的。。。成功的喜悦不言而喻

网友C:
         自编自导?自己娱乐?

网友D:
楼主大脑好使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脑好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