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一下《电气符号表示》

楼主(2013-09-09):
    电气符号表示  1.U、V、W  是用国际标准表示的三相三线制供电的三条电源火(相)线,有时也常常用L1、L2、L3来表示,习惯上,我们经常用国家标准的A、B、C,现在为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规定用U、V、W来表示。三相四线制是在三相三线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零线(N)。三相五线制是将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一分为二,即将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分为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在施工布线时,我们习惯上分别用黄、绿、红、黑、黄绿双色线来表示U、V、W、N、PE。    2.QF  QF表示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空气开关或自动开关,当电路发生短路、严重过载时,它能自动切除故障电路,有效地保护串联在它后面的电气设备,常常用于不太频繁的接通和断开线路中的电路。安装时,低压断路器必须垂直安装,不能横装或倒装。接线时,一般规定上面为进线(即接电源),下面为出线(即接负载)。操作时,低压断路器的操作把手向上时表示合闸(即闭合),操作把手向下时表示分闸(即断开)。如果由于某故障使其跳闸时,这时必须先将其操作把手向下拉到底后再合闸,否则,合不上闸。常用的低压断路器外形及图形符号如图2所示。  3.KM  KM表示交流接触器,其图形符号如图3(b)所示,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从使用角度来看,它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线圈(它有220V和380V两种,接在控制电路中),二是主触头(一般有三个常开触头,接在主电路中),三是辅助触头(一般有两个常开触头和两个常闭触头,接在控制电路中)。所谓“常开”、“常闭”是指电磁系统未通电动作前触头的状态,即常开触头是指线圈未通电时,其动、静触头是处于断开状态,线圈通电后就闭合,所以常开触头又称为动合触头。常闭触头是指线圈未通电前,其动、静触头是闭合的,而线圈通电后则断开,所以常闭触头又称为动断触头。其外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考工柜上的,另一种如图3(a)所示。检查时,我们可以用万用表的R×1挡检查触头系统的开断情况,用万用表的R×10或R×100挡或数字表的2K挡检查线圈的好坏。 4.FR  FR表示热继电器,它在电路中用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检查时,热继电器必须检查其热元件和辅助常闭触头。若因过载使热继电器动作时,其辅助常闭触头将断开而不通,若要使其闭合,则必须按手动复位按钮使之复位,有的只需待双金属片冷却后即自动复位。  5.FU  FU表示熔断器(俗称保险),在照明电路中用作过载和短路保护,而在电动机主电路中只作短路保护。检查时,可用万用表的R×1挡或数字表的200欧挡测其电阻,若电阻为0,则是好的,若电阻为无穷大,则说明已熔断。

网友A:
UVW,我通常用来表示接电机的线,L1L2L3,我用来表示三相电源线,有时候也用AB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VW,我通常用来表示接电机的线,L1L2L3,我用来...

网友C:
还有就是R  S  T,对吧!

网友D(2014-06-22):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来赚积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来赚积分的

网友F:
是个电工都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G(2014-10-19):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