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节电量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环境为恒压供水
110kw电机额定电流为197.7a
现在电机电流为150a左右
如加一台变频,其节电量怎样计算
求指导

网友A:
单位时间节电量=用变频器前电机单位时间用电量-用变频器后电机单位时间用电量-变频器单位时间用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时间节电量=用变频器前电机单位时间用电量-用变频器...

大哥  现在没条件做实验,可否有估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