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计控PLC亮点之PID参数自整定功能

楼主(2013-09-09):
   DCCE--PLC以功能块调用的方式实现PID控制功能,每个PLC产品最多支持16个PID回路同时运行,每个PID均支持增量式和位置式PID算法,其中回路0~7号PID支持控制参数自整定功能,自整定方式包含继电反馈自整定(有超调)和飞升曲线自整定(无超调)两种方式。

位置式PID与增量式PID:

(1)位置式PID控制的输出与整个过去的状态有关,用到了误差的累加值,位置式的输出直接对应对象的输出,适用于执行机构不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电液伺服阀等。位置式PID的0~7路支持自整定算法,自整定方式包含继电反馈自整定(有超调)和飞升曲线自整定(无超调)两种方式。

(2)增量式PID的输出只与当前拍和前两拍的误差有关,控制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并无积分作用,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步进电机等。如果计算机出现故障,误动作影响较小,执行机构本身有记忆功能,可仍保持原位。

PID指令参数说明:

PID回路指令(包括比例、积分、微分回路)是用来进行PID运算。但是进行这种PID运算的条件是PID的各种控制参数配置正确。

控制器支持最多16路PID。PID路数选择是通过改指令的回路号,即LOOP参数进行选择。所以LOOP只能是0~15之间的某一个数。

PB,TI,TD三个参数分别是PID运算的比例、积分、微分。其中PB按照通常理解设置成了比例度,即比例Kp=100/PB。所以PB越大,PID调节越缓慢。

SP为控制设定值,PID被设计成反作用控制方式,如果PID的IN不等于SP,PID指令会根据算法调节PID_O来反作用于控制对象,从而调节IN的值,直到IN=SP为止。SP与IN要为相同量纲的数据值。

TS 是PID的采样时间,即PID多长时间进行一次采样运算。对于本身具有模拟量输入的控制器,当TS设置为0时内部自动同步采样周期,使计算采样时间和AD转换周期保持一致;如果输出为PWM方式,当TS设置为0时,输出范围最大值HIGH_O也会自动同步到采样周期,配置的数据将不会起作用。

提示:

1、无模拟量输入的产品由于内部无AD转换,不支持TS设置为0。

2、当使用PWM输出时,输出周期根据SMW107配置的模式选择TS或HIGH_O,请在使用时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