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下这两个柜子,说说你的看法。

楼主(2013-09-09):
你能够说出两幅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网友A:
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做事风格,

网友B:
上面那个柜子可惜了那些端子排,太山寨了,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下面这个一般。

网友C:
图2 很好看,图1有伺服驱动,有伺服的配电似乎都不是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号

说对了,最大的区别就是线号!

那大家对于线号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还有,套线号的方向又是如何?

网友E:
感觉从布局上来看还都可以

网友F:
看出来了,艺术无处不在;

网友G:
理念不同

网友H:
美不美观不要紧,关键是使用的可靠性,图纸和现实要表里如一,我看过很多流水线的控制箱,比如说林肯NA-3的焊接控制箱,长的又丑,里面线也很乱,不过可靠性很高,不他的线号是印刷在电线上面的,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I:
安装、配接配电柜也使一门技术和艺术,干什么就要干好。

网友J:
工艺不同!布局风格不同!

网友K:
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办事风格问题,现在我们公司接线都套线号,为了打线号专门买了一台打码机(3千多大米),以后插线也方便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图2 很好看,图1有伺服驱动,有伺服的配电似乎都不是很整齐。

网友M:
图1 摆放差点  图2一看太繁琐了

网友D:
引用<还有,套线号的方向又是如何?>

我的习惯是任何线号,左手拿电线右手拿压线钳。然后阅读线号。就是这个方向。

网友N:
考,接线别告诉我都不套线号的啊。不然你怎么根据原理图查线啊!! 从外观看上去,注意就是元器件的排布和走线的整理与方向,整齐划一才是最好看的。

网友O:
弱弱地问下上面的2P空开和边上的3P空开下面的线好像接错了吧?怎么3P空开下面只接一根线,?是不是把原本接在3P空开上的线有两根接到2P空开上去了?

网友P(2013-10-09):
正规军碰到了杂牌军,最最重要的是线号

网友Q(2014-07-26):
上柜是执行机构,可以直接控制大功率负载,下柜不能直接连接大功率负载。上柜控制规模小,下柜控制规模广。

网友R(2017-09-15):
这就是做事的风格  也是大厂和小厂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