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倍率?

楼主(2013-09-09):
   在高电压、大电流系统中,由于电压高、电流大,不能将电工仪表直接接入电路,通常,只有通过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进行变压和变流,使其符合仪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才能进行测量。因此,在仪表读数与被测实际值之间就产生了倍数关系。倍数的大小取决于组配的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变压比和变流比。计算方法是将电压互感器的变压比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求得的乘积便是该仪表的倍率,即仪表的倍率等于变压比成变流比。

    例如,一个电度表的表盘上注明电压为100伏,电流为5安,组配的电压互感器的变压比为10000比100(10000伏/100伏),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为100比5(100安/5安),该电度表的倍率为

   倍率=变压比*变流比=(10000/100)*(100/5)=100*20=2000倍

网友A:
谢谢楼主,又一次考试就遇到过倍率计算的问题,呵呵!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