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200怎么与组态王通信

楼主(2013-09-09):
知道的指导一下~有这方面资料的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A:
要看使用什么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使用什么通讯了                  ...

以太网通讯~我不怎么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使用什么通讯了                  ...

需要用到cp243吧~我直接用网线把他连电脑~通过以太网向导没接通

网友B:
这个论坛上资料还是不少的;

网友C:
看组态王帮助,讲的相当详细。。。。。。。。。。

网友A:
使用以太网通讯需要通过opc来访问,等会我上传个具体操作,现在手机不方便

网友B:
你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4303_1.shtml

       组态王支持与S7-200采用以太网方式

网友D:
组态王与PLC通讯建议先看看组态王的通讯协议(软件帮助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http://bbs.gongkon...

谢谢~通过以太网向导设置,再在组态王中设置变量就可以监控了吗

网友E(2014-03-26):
最简单的方法:首先连接好能使电脑和200plc的进行RS232通讯的线缆,然后打开组态王软件,新建项目,按照软件要求建立‘‘向导’’,(一定设置好200plc的地址)刷新一下,会提示你是否通讯成功(没成功仔细检查哪个步骤是否出错)。最后就可以做自己需要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