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13-09-09):
有那位高手使用过富士的G11S变频器,请教指点一下,第一次用这家的产品,要求有两种情况:

1)用自带的手持面板来控制一台电机正反转,并且有加减速时间和两种速度控制,需要怎么设置参数;

2)如果用G11S控制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7.5KW和1.5KW),要设置哪些参数;

希望知道的同仁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设置基本参数、电机参数、保护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1、手持面板可以控制正反转,设置面板控制就行。加减速时间固定的话在相应参数设置就好,两种速度控制可把频率给定设为面板给定。-----建议,外部端子控制实现更为方便,否则操作太麻烦,加按钮、电位器和相应控制回路即可。

2、 同时启动两台还是分别控制单独启动一台?如果是同时启动两台的话,需变频器功率>两台电机功率之和,保护参数设置需小心,其他无,不建议这么做。如果是分别启动的话,变频器功率>最大电机功率,建议选择可切换配置菜单的变频器来实现,否则保护参数很难设置。

网友:
引用  的回复内容: 1、手持面板可以控制正反转,设置面板控制就行。加减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