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3-09-09):
本人新手正在自学plc 请师傅帮忙,请问各们师傅,高速计数器的上计数下计数是什么意思呀,先谢谢了,看了看帮助没有找到,还有M1234是做什么的

网友A:
上计数就是+,下计数就是-

网友B:
楼上所说,上计数是加计数,计数值增加。

网友C:
SET M1234就是增计数,从小到大;RST M1234则是减计数,从大到小。High-Speed-Counter跟PLC的响应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 M1234就是增计数,从小到大;RST M12...

请问增减计数如何同时使用,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