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伺服怎么控制??????

楼主(2013-09-09):
问大家一个问题以上是凯恩帝伺服驱动SD200-300 的说明书。这种伺服一定要带差分驱动的PLC模块才能控制吗?不要说要我问凯恩帝公司(因为我打过电话问过他们说不知道,没这样用过,用他们自己的控制器)我很想了解有没有谁做过? 我想带差分的模块如台达DVP01PU应该可以控制。但价钱较贵。普通的集电极输出的脉冲难道就无法控制吗?欢迎大家讨论。我查过台达伺服,安川伺服,说明书写的很清楚,两种接法(差分集电极)只是接线不同而已。

网友A:
  农民工弱弱的问“差分集电极” 是什么意思 ?

网友B:
台达PLC也有差分输出的,不是道有没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PLC也有差分输出的,不是道有没有生产。

 不错,台达确实有,但价格较贵,我是想知道有没有谁用普通集电极脉冲输出的PLC来控制差分脉冲输入的伺服。

网友C:
www.surlun.com.珠海希雷伺服,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www.surlun.com.珠海希雷伺服,可以做到。

 刘志斌老师在吗?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怎么发言。为什么??????????????????是都懂还是不值得一提?????

网友D:
CCW CW 這是運動控制模組控制模式 若PLC也有此功能  那他還是PLC 嗎?

PLC應該有外加模組 可做CCW CW控制 如1PG 如10GM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W CW 這是運動控制模組控制模式 若PLC也有此...

 我觉得你理解可能不对,很多PLC本身可以发双脉冲,CCW CW  但不是差分形式的,加模块可以做,价格贵我说过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有没有使用集电极转差分的模块做的,而不需要买昂贵的1PG 10PG

网友(2014-01-04):
完全可以,三菱FX1S 1N 2N 3U Q,西门子200 1200 1500 ,欧姆龙CPIE CP1H 国产和利时 合信 信捷都可以,总而言之,只要PLC能发送高速脉冲就可以

网友E:
集电极串电阻即可,限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