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配电柜上的开关手把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9-09):
请问这种配电柜上的智能开关手把是什么用途?

网友A:
手动储能手柄。

网友B:
哇塞,乡村电工路过,不认识,求解释,白色的是啥设备

乍看还以为是PLC呢

网友C:
智能开关的手动蓄能把手

网友D:
   手动储能手柄。       农民工路过,为什么要用一段电线档着呀 ?

网友E:
用电线挡着是为了突出这个手柄,既然楼主问肯定想用最直观的方式表达。手动储能手柄,当电网没有电压而你又无法合闸的时候,你可以将此手柄向下拉,反复几次。

网友F:
智能开关的手动蓄能把手、、、、

网友:
手动储能,白色的那个是断路器接线端子,这个是天正电工的?

网友G:
智能开关的手动蓄能把手,这个一般是配电房低压总开关用的

网友H:
上面说的没错,下压手动储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手动储能手柄。       农民工路过,为什么要...

 自动坏鸟,每次要手动,陷到槽里不好操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手动储能手...

网友K(2013-10-26):
手动储能手柄,只有断路器储能了才可以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