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200PLC做PID闭环自动控制,停电后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3-09-10):
我们用PID仪表、PLC和变频器做了一个多台水泵的恒压控制系统,但是PLC一断电重新上电后,变频器只会运行在断电前变频器运行的频率下,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必须给PLC重新下载程序,很麻烦,希望各位能给出些解决方法

网友:
感觉是PID模块在你PLC断电重新上电后没有被调用运行,导致输出频率没有被刷新,查下PID模块使能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一些sm0.0驱动的东西不是一味的只能用sm0.0的。看情况有条件的就用条件。真的是没有条件了,才用sm0.0 。

楼主说的这些事情,基本上只能说是程序问题。你只能自己解决了。除非你可以发现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