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了AB,再去用三菱、西门子,感觉三菱西门子实在比AB简单,AB实在喜欢绕弯弯

楼主(2013-09-10):
学会了AB,再去用三菱、西门子,感觉三菱西门子实在比AB简单,AB实在喜欢绕弯弯!

我不知道:美国AB的工程师到底是机械呢还是正常人?

我实在不知道!

网友A:
你的工控经历真丰富。

网友B:
西门子实在是不简单                                .

网友C:
三菱,西门,ab,施耐德,我们都用过。 个人感觉简单的东西用到极致,就是大师! 无论三菱,西门,ab,甚至国产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菱,西门,ab,施耐德,我们都用过。 个人感觉简单的...

 狂顶

网友D:
  本人用过几种PLC,以AB感觉用的多些。

  我感觉不管您使用什么品牌的PLC都要符合你的应用设备

  首先,型号必须对应设备规模

  其次,有驱动要求的,如伺服我认为最好和PLC统一品牌,这样匹配能好一些

至于整体方面,我感觉不管什么品牌的PLC,对于逻辑编程只不过是表达方法不同,逻辑是相通的。就好像伺服几乎编程方法都不一样,可是动作都是定位和点动两种一样。

     首次发表个人观点,不同意见可以提,谢谢!!各位高手可不要喷我!!

网友E:
编程风格不一样吧.

你是PLC高手,对于你来说,用谁的PLC都简单。

楼主:
西门子编程除了运动控制部分较麻烦以外,其余还是很简单滴!

但是西门子最大的缺陷是兼容性特差(原因是西门子执行垄断思想所致),而且西门子所采用的DP总线,因为硬件材质是2根硬铜丝,很容易因设备震动产生接触不良而导致系统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同时西门子的DP总线那2根硬铜丝本身没有做镀锡或者镀银或者镀金处理,很容易生锈导致总线接触不良......

至于软件编程,其实就是一堆指令把软元件堆成一个逻辑,这个只要熟悉指令和内存区就行了

网友F:
高手  膜拜

网友G:
小生不才,简单的用了 三菱 台达 西门子 AB

感觉AB编程最简单,方便的路过,或许我的见识还短吧!

楼主:
一个系统的稳定,与硬件材质等关系密切!

DP总线还有以太网总线等在现场应用问题多多,主要就是材质以及工艺缺陷(D-Net总线、CAN等采用多芯而不是硬芯结构,对抗震动比较佳)。再好的元器件,通信联络路径所用的线材会因震动导致异常,整个系统也就是是失败的玩意!

网友H:
用以太网吧,那芯最多,速度也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几种PLC,以AB感觉用的多些。   我...

    记得N年前,还是有UC语音聊天室的时候。在一个自控聊天室我让一个高手给“喷“了,大致意识就是说我已经成为了技术的奴隶,要学会驾驭技术。

    现有优秀的工控产品很多,其中包括软件、硬件。而且软件和硬件升级也很快,以我们现有实际精力去学习是根本跟不上其发展的速度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掌握其发展动向就可以了,比如某种类型的PLC增加了什么新功能、安全等级有何变化和要求等等。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知道如何去使用就可以了,具体不会的可以参看手册。

    本观点纯属从事工控这段时间的个人见解。

网友I:
由于日系的价格一直就有优势,所以没机会用欧美的。

网友J(2013-10-11):
兄弟.我只能说你说反了...我是先接触的三菱,西门子,但是我感觉AB强大..至少软件上完暴西门子step7 ,wincc..德国佬的软件实在不好用..而且数据转换的那时候还是低端单片机的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几种PL...

 支持

网友K:
俺觉得哪个也不好学,现在西门子的这一种还没弄明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俺觉得哪个也不好学,现在西门子的这一种还没弄明白!

网友M:
正在学习中,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N:
如果只是简单的堆积指令去实现基本的功能,哪家的PLC都差不多,但如果考虑到做PLC系统的整体结构性/编程效率/可重复使用性,各家PLC系统的好差就表露无遗了。

就个人感觉:

          三菱的编程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不多介绍

           西门子的数据结构强大,梯形图/语句表/SCL均强大,功能块以及结构化编程最为强大,但每个DB块都占用一个独立的文件,程序块/数据块的管理不方便,如若在DB块这一块能借鉴其他公司的方式会更好,新的TIA Portal软件l站到了一个新高度,但为什么符号和注释不能同时显示,把那个在Step里面原本就有的功能给去掉了?

           施耐德:很多特性和西门子的类似,都强大,同时程序块/数据块的管理也相当方便,缺点就是所谓的动态变量,不能由HMI直接访问,必须映射到相应的绝对地址(不知新版本改进没有),要是能像AB一样,纯符号的变量也能被外部访问那就更好了。

          欧姆龙:一直认为日本人做软件相当差的,但用过CX ONE后,发现里面的很多思想都是向欧美系在学习,软件使用不错,缺点是数据结构比较弱,FB的性能需要改进(一个FB被调用100次后,若想去修改FB的内部变量,那个反应要用分钟去形容)

            AB的数据结构强大,梯形图编程强大,数据的全局/局部性设置合理,功能块编程弱

网友O:
这就是各有所长,如果有一天真的有那种完美的工控,那世界不就没竞争力了,社会在进步。这是关键。个人意见

网友P:
引用 网友F:
高手  膜拜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几种PLC,以AB感觉用的多些。   我...

非常的赞

网友Q:
个人感觉:AB比西门子好用,台达做得不错,使用起来比日系的强。

网友R:
只用过S7-200路过。。。。

网友S:
西门子pLc使用中,功能强大易学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三菱,西门,ab,施耐德,我们都用过。 个人感觉简单的...

同感

网友U(2014-02-25):
最难的恐怕就是西门子啦!

网友:
controllogix是PAC,不是一般的plc

网友V:
欧姆龙的和三菱的都比较不错

网友W(2014-05-18):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只能说你说反了...我是先接触的三菱,西门子,...

 软件还是WINCC功能强大

网友X:
Logix5000对于字符型变量的编辑还是很方便的;其它PLC好像都不太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过几种PLC,以AB感觉用的多些。  我感觉...

 言之有理啊!!!!!!

网友Z(2014-08-17):
确实有点不太好用,也可能是刚开始用,不太会的缘故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高手啊  ················

网友AC:
引用 网友N:
如果只是简单的堆积指令去实现基本的功能,哪家的PLC都...

 佩服您的经验!

您提到的施耐德不能由HMI直接访问动态变量这个“缺点”,其实在我看来倒真的是其难得的优点呢。

动态变量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个指针!

指针变量的内容,你随时随地可以调用,这是不是好事,那可得讨论讨论。

当一个指针变量随时随地攥在你的手心里,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一旦这个变量失去控制,而且还不能通过一个固定的通道随时随地对其进行监控(或者说是“窥视”),将来一旦它发起威来,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啥你都不知道了。尤其是几个这样的变量再相互缠绕在一块,后果简直是让人头皮发麻啊!

是要强大还是要安全,AB选择的是前者,施耐德选择的是后者,我佩服后者为稳重付出的代价。

施耐德系列的PLC,我这些年一直在用,别的品牌用的不多,无法评论。

在施耐德品牌上,至少其强大的DFB,是让我玩的痛快到了极致。

去年曾经编制了一个超大的DFB,其中又嵌套了多个、多层的各种DFB,刚刚将其投入使用时,每天到晚心惊胆颤,可后来的良好运行效果让我满意至极:它从去年年初至今,运行始终稳定、准确、可靠,没出现任何一点问题。

施耐德的PLC,真是让我爱不释手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只能说你说反了...我是先接触的三菱,西门子,...

数据转换方面,应该是CPU的架构不同所造成的,AB用的都是ARM架构的CPU

网友AE(2015-01-30):
谁用谁知道。不加评论,路过学精。

网友AF:
其实都是强加了给用户,西门子工程师搞的

毫无用户体验感,一堆东西都扔你面前

软件就是要智能的,面对用户体验的

强奸用户

网友AF:
都是被强奸了还说爽的

还说功能强大?!你就不能智能化点,智能提示一下

西门子软件搞的这么大,有什么用

网友AG(2016-05-14):
楼主好人,免费分享!!!

网友AH:
同感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AI:
我没有学过AB的,不知学起来容易否。感谢。

网友:
西门子最复杂啦,功能也多,花样更多。

网友AJ:
门子最复杂啦,功能也多,花样更多。

网友AK(2017-12-10):
除了说明你见识短浅之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网友AL: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感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网友AM(2018-05-28):
我没有学过AB的,不知学起来容易否。感谢

网友AN(2018-11-05):
路过 先回复下 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AO:
思维逻辑不一样。这很正常。就像打仗一样。

网友AP(2019-11-2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应用场景,用好了都牛逼

网友AQ: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网友AR:
引用 网友N:
如果只是简单的堆积指令去实现基本的功能,哪家的PLC都...

写的太经典,只是我们没有用到这么多,而且是小型系统居多

网友AS:
我是刷积分的

网友AS:
我是刷积分的我是刷积分的

网友AS:
我是刷积分

网友AT(2019-12-27):
各有各的特点吧,选择自己熟悉或者比较擅长的会觉得好用一些。

网友AU(2020-01-29):
AB的产品还是很稳定的,编程语言熟悉了,上手了就行

网友AV(2020-07-02):
有深度,点到极致就是精华,分析的到位。

网友AW(2020-08-02):
AB用久了,根本不想用其它的

网友AX:
在国内大中型项目还是西门子用的多,麻不麻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AY(2021-03-05):
你说的简单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