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么这么难学?

楼主(2013-09-10):
今年刚刚踏上伺服行业这个工作,以前做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工作,现在是伺服的FAE工程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不停的努力学习着伺服驱动器及电机的相关知识,但学的太艰难了,很多名字解释弄得晕头转向,跟以前变频器的名词概念相差太远了,难易程度也比以前难的多,想调好驱动器各项参数以达到应用场合,却难以把握最佳状态。我太苦闷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现在用到最多的知识可能就是三环的PID调节、惯量的计算、负载转矩的计算(为电机的选用提供参考),一些抗振之类的参数。这些东西要真正运用起来我感到无从下手,因为各种惯量、转矩的计算并不是书中所提到的那些机械结构,有些就无从下手,还有PID的调节,按照书中应用总是调不好,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工控只要入门就容易,没有入门都是很难的 !

网友B:
變頻跟伺服就多了一個編碼器  以前你用變頻 那是閉眼在開車 多了一個編碼器 那你就必須張開眼睛來開車 從開環到閉環 這可是很大的技術門檻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工友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你们,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鼓足劲去学习,希望你们能够多帮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頻跟伺服就多了一個編碼器  以前你用變頻 那是閉眼在...

首先谢谢您,您说的道理我也明白,但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好这门技术是我最迫切想知道的,因为我要靠这技术吃饭呢,呵呵,让你见笑了。

网友B:
若你僅是學伺服那能有多少技術 就是些參數的設定 為有搭配控制器尤其是速度型的控制器 做到整個系統的機電整合 你才能掌握整個伺服的應用技術

那就先把整個系統架構出來 如此實做實驗 改改參數會出現什麼功能 或性能  多做幾次 慢慢就能掌控其特性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弄套驱动器+伺服电机,自己动手操作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你僅是學伺服那能有多少技術 就是些參數的設定 為有搭...

楼主:
朋友们,我这里已经有驱动器和电机的 ,但就算这样也只能懂操作而已,其他还三不很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们,我这里已经有驱动器和电机的 ,但就算这样也只能...

你别死看那些参数,参数太多,每一项产生的说明你就算背熟也不见得有用,很多参数是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单纯很难理解。

网友E:
我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

网友F:
很多电机选型手册上都有实例阿,介绍各种应用下如何计算并选择电机。随便来本看看,这个学得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若你僅是學伺服那能有多少技術 就是些參數的設定 為有搭...

 学习了

网友H:
笨鸟说的对,刚好十个字。

网友I:
变频器的端子少,控制相对简单。而伺服驱动的功能强大,能实现不同控制要求,兼容很多控制模式。建议楼主学习一下相关控制信号类的资料。您是销售,搞一台来放手边摆弄,搞乱了就恢复出厂。。。

网友J(2013-10-14):
说明资料书从头看到尾,看上几次。重点了解刚性和跟随性与振动。你就基本能用好一种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明资料书从头看到尾,看上几次。重点了解刚性和跟随性与...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谢谢你!不过我们公司的伺服软件是抄松下的,按照松下的名词释义来做的,实际上松下的名词释义也很笼统,看的不是很明白,可能是我悟性不够好,真心希望这个论坛里的朋友多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K(2019-11-29):
我不知道怎么学好,怎么去找资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不知道怎么学好,怎么去找资料了

我当初直接让厂家来公司教我,因为你要用他产品,他们很乐意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