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 高速计数器 HC4和HC5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224XP用满6路高数计数器,全是测频率的,模式都是0,4路30K的HCS0~3测试很准确(已用示波器看过),2路200K的HCS4、HCS5测的频率差很多。我用的传感器频率范围大概是1K~12K.单独接一路频率信号进HC4或者HC5都没问题,两路信号一起进HC4和HC5,频率就会偏高很多。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使用中断读数吗?

硬件中断请注意输入滤波采用最小的时间,错开产生中断的时间,避免中断事件排队。

定时中断同样也要错开产生中断的时间,避免中断事件排队。

一旦中断事件排队,优先级低的中断事件就会被推迟执行,计数就产生误差。

楼主:
是使用定时中断,

HC4和HC5用的两路是SMB 34和SMB35,

HC0~3是使用附件频率库LIBRARY: Frequency。

你说的错开中断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SMB34赋为100ms。SMB35赋为101ms?

但是感觉好像不是中断排队引起的,误差太大了,原来2KHZ,测出来都有3K了。

网友A:
初步判断是中断排队引起的, 你考虑了HSC0-3有没有可能与HSC4-5产生中断排队了吗?

我的两个计算机分别装SP6和SP9, 都没有你所说的附件频率库LIBRARY: Frequency

你说的错开中断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SMB34赋为100ms。SMB35赋为101ms? 是这样,但数值最好拉开距离,且不具有公约数.  相差只有1mS产生中断排队的几率是大大的.

网友A:
还有1个可能: 你的HSC4-5对应的两个传感器,公用了质量欠佳的电源,两个同时使用时,输出脉冲迭加了一些毛刺.  这些毛刺对于低速计数器可能是没什么影响, 但对于200kHz的那就是计数脉冲.

HSC4-5对应的两个传感器,使用单独的质量好的电源试试.

楼主: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Beta Version 1.0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36

我在这里找到的附件库

一开始6路都是用的Frequency库,发现HC4和 HC5有问题,才单独用定时中断来做的。

电源我也换过了,并用示波器查过,电源是比较干净的,传感器也调换过,只要同时接HC4和HC5就会误差很大,单独接一路是没问题的,有可能是你说的排队问题,我待会用一个定时中断测6路频率试试看,谢谢老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