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后台管理大师,可不可以做到在回复帖子可以同时上传附件呢

楼主(2013-09-10):
各位后台管理大师,可不可以做到在回复帖子可以同时上传附件呢?

有时人家的求助帖子,想帮忙传点文件就没有办法,还需要开新帖给链接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很麻烦。

首先你要获得附件在工控网的地址,具体请参考下步骤

1、到新发主题贴 http://bbs.gongkong.com/topic/create界面,选中“是否上传资料”

      ,然后“选择文件”

2、选择好文件好,点上传,如下图

3、上传成功的界面,如下:

4、最关键的一步:在“上传成功的界面”中,点右键,选择“查看源文件”

5、仔细观察源文件,在源文件里暴露了刚刚上传文件的地址

其中%3a 为 : %2f为/     ,将选中的字符,里面的%**,替换掉后,就是刚上传的地址了。

然后,在回复的帖子里贴上你的附件吧。

网友A:
贴上你的附件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4352_1.shtml

只能说这个真的太麻烦了。。。。。。

还是需要开贴给连接。。。、

不过不是 主题的 ,是附件的了。。。

唯一的好处是,工控网内链。

楼主:
其实G K O N G 在上传文件比gongkong真的要好(不过因为那个网站有一条狗乱咬人,我早就被赶出来再也没有上那个网站了,那条狗是浙江的,反正浙江货基本都是质量特差的),

我还是希望后台在上传文件改进一下

网友B:
 这个提议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