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接触器上使用的RC电子灭弧器

楼主(2013-09-10):
请问在交流接触器上使用RC电子灭弧器需要如何选型

网友A:
安装。接线形式,单相还是三相,220还是380

网友B:
一般交流接触器厂家都生产相关的浪涌抑制器附件吧,当然有可能是变阻器的。

网友C:
与对应品牌型号配型,选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D:
该配那个型号,手册上都会说出来的,仔细研究一下手册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