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清洗机CL20

楼主(2013-09-10):
德国CleanLaser激光清洗设备提供塑胶射出模和橡胶硫化模具、线上、高温的清洗方式。模具无需冷却或拆卸,激光不会对模具造成任何的损伤,整个清洗过程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是一种快速,高效与及绝对环保的清洗科技。而且省去了冗长的模具拆卸和安装的时间。
CleanLaser的激光清洗设备可以简易的在现场安装并清洗,尤其是传统上难以清洗的部位,这是激光清洗的另一个优点。
激光清洗是一种高效,便携式以及适用以各种工业,并且是目前所有工业清洗方法中最经济的一种清洗科技,因为省下的模具拆装卸时间,模具寿命的延长绝对让业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于一些传统上模具必须拆下来清洗的业者,激光清洗提供了这些业者另一种的思维方式与及促进生产的方法。
激光清洗技术,在欧美已被广泛的使用在塑胶射出模和橡胶硫化模具的清洗上面。除了环保问题的不断被关怀之外,此技术不会对模具造成损伤,移动性佳和相对的操作低成本是其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CL20 激光清洗和CL20BP 激光系统是世界上第一款便携式的激光清洗设备。系统由电池驱动,由先进的空冷二级管泵浦激光装置发射出高品质的激光。适用于工业清洗和表面处理、脱漆以及在不损坏基材的情况下去除CL 20污染物、生产残留物和涂料等;也是恢复和保护,包括立面修复、建筑和雕塑保护、纪念碑和人工制品清洗的理想选择。

激光清洗用途

       小面积脱漆处理。

       油或污渍清洗。

       沙石砂岩清洗。

       古迹恢复和保存。

       手持式打标。

       精确脱漆处理。

       焊接面或喷漆面之前处理。

       其他相关应用…

激光清洗系统功能特性

       对敏感表面物体作精确清洗的激光系统。

       不会对任何金属表面造成损伤。

       固态二极管泵浦激光。

       无线电充操作(选配)。

       无噪音空气冷却系统。

          大工作距离(可达 250mm)。

       平均激光功率达20 瓦。

       4 级激光。

       激光发射器

         激光头OSH 20。

         2D 带脚架激光头, 适用于复杂物体或激光打标的应用。

激光清洗系统配备

         标准系统配备:

         CL20激光系统。

         充电组件(充电座及电池)。

         背带组件。

         激光头;

         长达两米的光纤线。。

         选配:

         第二套充电组件。

         点激光(位置指示用)。

         激光脚架

激光清洗CL20性能参数

       操作成本/小时:$ 0.40;

       体积(l x w x h) [mm³]:240 x 200 x 100;

       重量[kg]:12 kg (~13lb)包括电池;

       冷却系统:空气冷却;

       光源功率[W]:20;

       波长[nm]:1062;

       电源:24V DC / 110V AC / 230V AC;

       最大消耗功率[W]:200;

       工作温度[°C]:5 –40;

       湿度[%]:10 –95;

       激光级别:4。

激光清洗优势:线上清洗、无需拆卸;激光清洗,低成本,无污染,无损耗;对基材无损伤;无需喷砂砂粒或化学药剂;清洗迅速快捷;准确的清洗或除漆效果;使用无需架设时间;无噪音。激光清洗-您身边优质清洗伙伴

网友A(2016-10-25):
21世纪最具革命性、绿色的清洗技术

           ——高效在线激光清洗机

产品介绍:

               激光清洗设备是新一代表面清理的高科技产品。易于安装、操控和实现自动化。操作简单,接通电,打开设备,即可进行无化学试剂、无介质、无尘、无水的清洗,可自动对焦,贴合曲面清洗,清洗表面洁净度高等优势,能够清除物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绣浊、涂层、镀层、油漆。

设备特点

1、国内首款光纤高功率激光器激光清洗机。

2、非接触式清洗,不损伤零件基体。

3、精准清洗,可实现精确位置、精确尺寸选择性清洗。

4、不需任何化学清洗液,无耗材,安全环保。

5、操作简单,通电即可,可手持或配合机械手实现自动化清洗。

6、清洗效率非常高,节省时间。

7、激光清洗系统稳定,几乎无需维修。

应用范围:

1、金属表面除锈;

2、表面除漆脱漆处理;

3、表面油污、污渍、污垢清洗;

4、表面镀层、涂层清除;

5、焊接面/喷涂面预处理;

6、石像表面灰尘及附着物清除;

7、橡胶模具残留物清理。

应用行业:

模具行业、汽车制造、船舶业、食品加工、污水处理、橡胶轮胎、石油化工等行业

设备样品图:

模具激光清洗

激光除漆

艺术品清洁

轮胎模具清洁

21世纪最具革命性、绿色的清洗技术

           ——高效在线激光清洗机

产品介绍:

               激光清洗设备是新一代表面清理的高科技产品。易于安装、操控和实现自动化。操作简单,接通电,打开设备,即可进行无化学试剂、无介质、无尘、无水的清洗,可自动对焦,贴合曲面清洗,清洗表面洁净度高等优势,能够清除物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绣浊、涂层、镀层、油漆。

设备特点

1、国内首款光纤高功率激光器激光清洗机。

2、非接触式清洗,不损伤零件基体。

3、精准清洗,可实现精确位置、精确尺寸选择性清洗。

4、不需任何化学清洗液,无耗材,安全环保。

5、操作简单,通电即可,可手持或配合机械手实现自动化清洗。

6、清洗效率非常高,节省时间。

7、激光清洗系统稳定,几乎无需维修。

应用范围:

1、金属表面除锈;

2、表面除漆脱漆处理;

3、表面油污、污渍、污垢清洗;

4、表面镀层、涂层清除;

5、焊接面/喷涂面预处理;

6、石像表面灰尘及附着物清除;

7、橡胶模具残留物清理。

应用行业:

模具行业、汽车制造、船舶业、食品加工、污水处理、橡胶轮胎、石油化工等行业

设备样品图:

模具激光清洗

激光除漆

艺术品清洁

轮胎模具清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MzI5NzA1Ng==.html

陈生  1591948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