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快熔选型

楼主(2013-09-10):
小弟现在在准备一个系统,需要15台变频器,但是其中有10台大多时间都是出于发电机状态的,现在想通过共直流母线的方式来做。

但是考虑炸机的连环反应,所以在每台变频器的直流侧添加快熔,但是这个快熔如何选型????

其他查看说是额定电流的125%,这个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还是其他?

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喽。。。。。。。

楼主:
忘记说了,其中有3台45W,其他是5.5KW的.45KW的作用是收卷,牵引,放卷,5.5KW都是放卷。

网友A:
可以按照变频器额定输入电流的1.5~2倍来选择。

网友B:
需要看一下特性曲线图的

网友C:
这快融就只做短路保护,按2倍选就可以,变频器也有推荐,也差不多就这标准,大一点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