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510系列主板功率修改

楼主(2013-09-10):
请教 ABB 变频器510系列主板功率修改 现在手上有11KW的主板想成37KW 的 。不知道哪个参数。请各位大侠相助,小弟先谢了。

网友A:
ACS550/510功率容量修改指导功率容量修改指导

1.       将控制板安装到模块上。

2.       上电。

3.       操作控制盘,打开参数表,进入参数最底层,比如 0102,同时按下 UP(向上)键, Down(向下)键和软键 1,持续至少 4 秒钟,直到屏幕顶行显示 PARAMETERS+。

4.       重新进入参数组(顶行显示 PAR GROUPS+)。

5.       查找 105 组参数。

6.       修改相关传动容量步骤:

u     将 10509 调整为所要的功率等级,并确认。

u     将 10502 设置为 1,并确认。

u     将 10511 设置为 4012,并确认。

注意:该顺序不能颠倒。

再次进入参数表,检查参数 3304(传动容量)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你。真的可以哦。

网友B(2020-03-13):
是不是有些510主板不支持修改功率?我的37kw变频器换主板后按上面的步奏操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