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341的使用

楼主(2013-09-10):
最近使用cp341和485仪表通讯,cp341能够读取到内部数据,但读取的两个数据,是放在同一DB块的同一地址上。求教怎么把他们分开?是FB7的使用问题吗?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一下手册,看数据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B:
楼主说得不太清楚。但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你对对方的数据或你使用功能块有问题造成的。或者对于通讯还是没有理解。就算是同一功能块,还是应该有分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