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参数------切换差

楼主(2013-09-10):
向师傅们请教一下!很多厂家的温控表参数里面有个叫做【切换差】的参数,麻烦师傅们解释一下,同时说一下这个参数有啥功能。多谢!

网友A:
不清楚啦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切换差<此处内容被屏蔽>----温度控制回差----就是把控制的点变成控制段,如果没有回差 当温度在设定值周围波动变化时 开关(输出继电器)就在不停的动作, 对控制设备有极大的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切换差<此处内容被屏蔽>----温度...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多谢师傅的解答!还想问一下“切换差”这个参数是否只用在位式控制中,在PID和比例控制中会不会用到?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切换差”?,,,,把俺瞎鸟一跳 。。。。。。标准称谓,该是“回差”吧?

2、 位式报警才有回差一说鸟 。。。

3、木听说过PID有回差长尾巴撒 ?。。。。。。俄滴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内容...

 呵呵,感谢二王兄指点!

网友E(2014-05-23):
切换差可理解为回差,是各类仪表控制输出动作的重要参数,前面朋友门说的都对,我要补充的是PID控制输出也是有切换差的,在设计PID控制输出时当输出正好在控制点上也会有输出抖动的问题,设置或默认一个很小的换差的会使输出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换差可理解为回差,是各类仪表控制输出动作的重要参数,...

多谢师傅的耐心指点,有机会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