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变频器

楼主(2013-09-10):
在网上查了哈,是富淩的变频器,这个牌子第一次听

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看使用手册,百度文库还没有的

看上面的指标,输出电压是220V,我们常用的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

那么这太变频器带普通的三相电机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以前听老师说过有这样用的,需要在变频器参数上调整!详细参考说明书

网友B:
浙江台洲那边生产的,富淩

三相220V很常见的,1.5KW电机,接线改成三角不就可以了吗?

三角接法380V还可以改接成三相660V 呢!

网友C:
2楼说的对,更改一下连接组别就行了。

网友D:
电机的铭牌上有接线方法,可以改为三角接法,用于AC220V,这种变频器还是有地方用的!

网友E:
   从牌子上的拼音可知是:浙江台洲那边生产的, 品牌富淩

输入是 二线 220V 的输入电源,输出是到三相电机的 380V 的接线方法

网友F:
这变频器的终极目的——1满足单相电源条件下,希望使用三相电机的用户;2国内很多日产生产线,配用电机三相200V,变频器损坏后,民族情节比较高的人士选此类变频器替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变频器的终极目的——1满足单相电源条件下,希望使用三...

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H:
2楼说的对,简单明了

网友I:
试用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浙江台洲那边生产的,富淩 三相220V很常见的,1.5...

没看明白。

三角形接法,380V额定电压下工作的电机,用什么方式接到220v输出电压的变频器呢?

我接过星型,三角形没试过。

网友J:
查了下百度和官网,还真没有这个说明书,官网有个DZB60的说明书,下载下来又不一样。

看你的铭牌,应该是输入是220V,输出--电动机结成星型即可。

网友K:
大家都考虑接法,怎么不考虑扭矩下,还是来满足生产的条件才重要